如何准确计算IC的结温?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看电路散热技巧你都Get到没有? 里看到一点说可以通过计算IC的结温来判断是否需要增加散热处理,然后有个疑问,就是:

在给定环境温度、功耗和热阻的情况下,如何计算IC的结温?

有哪位大侠能给讲讲吗?

网友:
【在给定环境温度、功耗和热阻的情况下,如何计算IC的结温?】

和电路中根据电压电阻计算电流很相似。

网友:
【在给定环境温度、功耗和热阻的情况下,如何计算IC的结温?】

网友:
这种计算的方法公式有

公式都是基于热阻模型,假设热量从IC内部传导到外部环境的过程中,热阻是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