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在Debug模式下,多按几次自动运行,程序才可以运行起来

楼主:
我再keil中添加了esp8266程序,添加了JSON程序,程序下载进去后不执行,就算是断电之后,再重新上电也没用。但是在Debug模式下,多按3次自动运行,程序就可以运行起来,我查阅资料,上面说是没有勾选Options for Target下的Targetk中的Use MircoLIB选项,我勾选之后我的程序中的json程序的—aeabi_assert就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时候修改程序,进入debug的时候  ,Tem和humi会出现数据乱的现象,就是出现了-45.25974863e..重新断电后上电又好了,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我应该如何解决?因为遇到不知一次,每次都需要断电在上电就好了

一般顶多也就两次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2:28

网友A:
勾选 Use MircoLIB 选项,不添加json程序,能正常跑吗?

可以 不需要多按3次自动运行,我不能删掉这个文件,WiFi程序需要这个,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4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勾选 Use MircoLIB 选项,不添加json程序,能正常跑吗?

可以 不需要多按3次自动运行,我不能删掉这个文件,WiFi程序需要这个,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或者你试试把代码优化等级调节到0,看看会不会正常。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09
那就只能从json库下功夫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不需要多按3次自动运行,我不能删掉这个文件,WiFi程序需要这个,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那就只能从json库下功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不需要多按3次自动运行,我不能删掉这个文件,WiFi程序需要这个,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或者你试试把代码优化等级调节到0,看看会不会正常。

网友:
一般顶多也就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