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的接地看不明白!

楼主:
如图所示,此电路不同的地,没有看明白,请高手指点!

网友:
左右两个运放同相输入端都是接到 GND-1。图中未表示的是 GND 和 GND-1 之间的联系。

网友:
 GND 和 GND-1 之间的关系,恐是该图原作者疏忽大意造成的错误。

网友:
电路不同的地,没有看明白?数字电路里一般分为电源地和信号地,估计是为了怕串扰,就将这两种地分开了,供参考。

网友:
有点像隔离放大器,一般这种隔离的原边和副边是不同的电源供电,地也因该用不同的符号,但是你这个为什么没有区分?

网友:
一般会有模拟信号地,数字信号地,不过最后再外边还是会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