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nbowLink USB 协议转换器】3、RS485测试

楼主:
一、说明
对于RS485的测试,因为手上还有另外一个RS485模块,也是平时一直在用的模块,所以本次我还是将这两个RS485模块对接进行测试。实际上我手在用的这个模块用的串口芯片是CH340,和RainbowLink用的CH344Q是同一家的。
本次测试的PC端软件我这边使用Modbus Poll和Modbus Slave。前者用于模拟Modbus主机,后者用于模拟Modbus从机。因为提到RS485,工业上通常会跑Modbus协议,所以选择了这种测试方法。
二、RS485测试
Modbus配置,除了波特率以外,其它配置都按照下面的配置来做测试。
先使用RainbowLink做主机来进行测试。
  1. 波特率115200bps测试
    这个显然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2. 波特率1000000bps测试
    没有任何压力
  3. 波特率2000000bps测试
    无错误。
  4. 波特率3000000bps测试
    可以,无错误
  5. 波特率4000000bps测试
这时候就不行了,一直是timeout的状态了。
可能极限就是3Mbps了。
然后我们交换以下Modbus的主从设备再做测试,这次就不从头开始测了,直接摸极限波特率。
直接上4M,发现是一样的timeout。
再降到3M也是可以的,说明与主从没什么关系。

三、总结
经过测试,RainbowLink可能最高的RS485的速度是3Mbps多达不到4Mbps,通常情况下也不会用到这么高的速度,工业现场还是以稳定性为主,根据项目经验,工业现场波特率不会超过38400bps,至少我司的产品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