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5测评]④安装散热器及温度测试

楼主:
树莓派5的主芯片相比4代性能提升不少,但是随之带来的就是温度的上升,可以说变成火炉了(待会儿我也会烤机一下,看看他裸板到底能去到多少温度),官方也是做了散热相关的设计,也推出了散热器配件。

一.安装散热器

散热器这种配件买第三方的就没问题,直接淘宝15块包邮,树莓派官方同款,除了没LOGO,几乎一样。便宜管饱,配件齐全,还送塑料底板

掏出散热器

方面散热垫也预装好了,还标注了各个区域

安装到树莓派上,这个散热器全靠两个角的塑料柱卡主PCB,然后弹簧给压力,安装时要小心,避免碰坏原件,两边最好一起压进去。我心中理想的应该是螺丝+弹簧的组合

然后去掉风扇座子的保护盖(为什么风扇有给,串口和RTC电池的座子就不给?不理解),准备连接散热器风扇

 安装完成

二.烤机前的准备

2.1 如何获取温度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获取当前树莓派的温度

vcgencmd measure_temp

2.2 如何烤机

烤机的核心思想就是让CPU/GPU满载,可以写个程序疯狂占满CPU的所有核心,也可以使用一些小工具。我这边就使用stress-ng

安装stress-ng

sudo apt-get install stress-ng

使用以下命令即可让开始烤机

sudo stress-ng --cpu 4 --timeout 60s

这里的 --cpu 4 表示使用4个CPU核心,--timeout 60s 表示持续60秒

开始和结束都会有对应的提示

2.3 如何监控CPU的占用

使用htop即可监控CPU4个核心的占用情况

htop

2.4 多合一小工具

本来我是想找一个可以查看CPU频率的小工具的,结果发现了这个,可以一键开始压力测试,同时监视温度、频率、每个core的占用。那么上面哪些就暂时用不上了,但是写都写了,就留着看吧,下面测试我就都用这个工具了

sudo apt install stress s-tui

安装好后输入下面代码运行

s-tui

 界面如下

现在处于监控模式(可以看左上角的Modes),如果要开启烤机,按键盘下键,再按空格 ,即可开始烤机。按键盘上键,再按空格就停止烤机

三.烤机测试

现在我的室温是13摄氏度左右

3.1 无散热空载测试

空载状态下树莓派的温度大约45摄氏度左右

3.2 无散热满载测试

烤机状态下温度,温度直线上升,最高干到了86℃,稳定在85度左右。但是他没有降频,稳定2.4GHz

3.3 风扇吹 满载测试

额外增加一下只有风扇吹的场景,看看风扇吹效果如何。我拿出了夏天吹脑袋的小风扇,开到对大档,怼这板子吹
不得不说,还是大力出奇迹啊,65度稳稳地。看来只要你能接受风扇高速转带来的噪音(最高转速可吵了,听得我脑壳疼),再配合树莓派4代淘宝上的那种散热片,也能得到一个不错的散热效果

3.4带散热空载测试

温度大约在35度左右

3.5带散热满载测试

这个散热片的15块钱真是值啊,6分钟了,稳稳压住,平均就在55-60度左右,牛。而且风扇转起来也几乎没有声音,很安静,太爽了

3.6 总结

通过上面的这些场景的测试,我认为树莓派5的发热确实比较厉害,散热片是很推荐购买的,现在是冬天,如果到了夏天,没有散热空载下温度肯定也不得了,15块钱花的还是很值的

四.风扇转速

关于风扇转速,散热风扇会根据当前温度决定是否转,转多快。

静置状态下他都是不转的,依靠散热片的被动散热就足够了,不要以为风扇是坏的或者没接好

我测试当温度超过50度左右,他就开始转在2400PPM左右(几乎没有声音)。到60度左右为4400PPM左右(稍微有一咪咪声音),再高就没遇到过了

这个天气,树莓派5可以给室内增温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半小时前

网友:
静置状态下他都是不转的,依靠散热片的被动散热就足够了,不要以为风扇是坏的或者没接好

确实是经验之谈,谢谢

网友A:
对树莓派5的温度了解了。,室温是13摄氏度左右很冷啊。。

是啊,开空调吹得人难受,只能靠发抖和热水袋取暖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B:
这个温度已经接近电脑CPU了。

没错没错,这个温度太恐怖了,难怪官方要出散热器,那是真的热啊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树莓派5的温度了解了。,室温是13摄氏度左右很冷啊。。

是啊,开空调吹得人难受,只能靠发抖和热水袋取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温度已经接近电脑CPU了。

没错没错,这个温度太恐怖了,难怪官方要出散热器,那是真的热啊

网友:
这个天气,树莓派5可以给室内增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