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流源做偏置如何使的输入阻抗很大?

楼主:
如果一个镜像电流源作为共发射极电路的偏置电路,基极通过电阻直接接地,这样的话分析此电流偏置电路就是从基极的地到三极管的发射结再到偏置镜像电流源;

Ib*Rb+0.7+Vce=VEE

偏置的电流恒定等于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之和,调节基极电阻集电极电阻可以使得三级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求解从基极看进去的输入电阻,为什么认为从基极看进去的输入阻抗很大?虽然可以认为电流源的内阻无穷大,但是是否可以计算一下,用外加电压源的方法计算基极电流受制于镜像电流源的限制,镜像电流不变,分成的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也不变,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为什么认为从基极看进去的输入阻抗很大?】

镜像电流源有从基极看进去的输入阻抗很大这回事么?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