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等长

楼主:
我想添加差分信号,新建类,为什么我没有网络标签跟我选,现在是什么情况,该怎么办,求解答。

网友A:
先确认2个基本设定: 1.差分对定义了没有 2.网表导进来没有

网友:
差分对定义后,

在PCB菜单中
“Difference Pairs Editor”选项,打开差分对编辑器。
添加差分对,“Add”按钮添加单个差分对,输入差分对的网络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2个基本设定: 1.差分对定义了没有 2.网表导进来没有

怎么弄的呀,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有原理图,只有PCB,PCB上的元器件都是别的板子复制过来的,但是我有网络标签,一个后缀为N,一个为P,NP就是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