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XA156开发板测评】-4-LPI2C驱动OLED屏幕

楼主:
在DIY小制作的时候,串口打印是查看调试信息的好方式,还可以增加一块具有I2C接口的小屏幕在板子上,展示一些数据或者打印一些调试信息,也是不错的选择。

本次体验了

  • 在NXP官方IDE MCUXPRESSO中使用内置的CONFIGTOOL来配置I2C的时钟、外设参数,然后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
  • 利用上次体验的LPTMR0设计简易延迟函数
  • 增加OLED驱动代码并适配MCAX156的I2C传输方式
  • 成功点亮屏幕,并设计了简易计时器

一、OLED屏幕介绍

引脚介绍:

1. GND 电源地
2. VCC 电源正(3~5.5V)
3. SCL OLED 的D0 脚,在IIC 通信中为时钟管脚
4. SDA OLED 的D1 脚,在IIC 通信中为数据管脚

二、MCU CONFIG TOOL配置I2C

本次实验使用的I2C是LPI2C3,开发板已经引出SCL到Mikro BUS接口的P3_27和SDA到Mikro BUS接口的P3_28

配置LPI2C3时钟:

然后配置外设引脚:

配置LPI2C3外设参数:

注意:

  • 上述Follower Address: 0x3C是OLED屏幕的7-bit地址,并且没有Sub-address。
  • BufferSize设置为2是对应OLED写数据是0x40 + uint8_t,写指令是0x00 + uint8_t。这两种情况都是2个byte

三、生成I2C初始化代码

点击update code

 ,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

/***********************************************************************************************************************
 * LPI2C3 initialization code
 **********************************************************************************************************************/
/* clang-format off */
/* TEXT BELOW IS USED AS SETTING FOR TOOLS *************************************
instance:
- name: 'LPI2C3'
- type: 'lpi2c'
- mode: 'master'
- custom_name_enabled: 'false'
- type_id: 'lpi2c_2.2.0'
- functional_group: 'BOARD_InitPeripherals'
- peripheral: 'LPI2C3'
- config_sets:
  - main:
    - clockSource: 'Lpi2cClock'
    - clockSourceFreq: 'ClocksTool_DefaultInit'
  - interrupt_vector: []
  - master:
    - mode: 'transfer'
    - config:
      - enableMaster: 'true'
      - enableDoze: 'true'
      - debugEnable: 'false'
      - ignoreAck: 'false'
      - pinConfig: 'kLPI2C_2PinOpenDrain'
      - baudRate_Hz: '100000'
      - busIdleTimeout_ns: '0'
      - pinLowTimeout_ns: '0'
      - sdaGlitchFilterWidth_ns: '0'
      - sclGlitchFilterWidth_ns: '0'
      - hostRequest:
        - enable: 'false'
        - source: 'kLPI2C_HostRequestExternalPin'
        - polarity: 'kLPI2C_HostRequestPinActiveHigh'
      - edmaRequestSources: ''
    - transfer:
      - blocking: 'false'
      - enable_custom_handle: 'false'
      - callback:
        - name: ''
        - userData: ''
      - flags: ''
      - slaveAddress: '0x3C'
      - direction: 'kLPI2C_Write'
      - subaddress: '0'
      - subaddressSize: '0'
      - blocking_buffer: 'false'
      - enable_custom_buffer: 'false'
      - dataSize: '2'
 * BE CAREFUL MODIFYING THIS COMMENT - IT IS YAML SETTINGS FOR TOOLS **********/
/* clang-format on */
const lpi2c_master_config_t LPI2C3_masterConfig = {
  .enableMaster = true,
  .enableDoze = true,
  .debugEnable = false,
  .ignoreAck = false,
  .pinConfig = kLPI2C_2PinOpenDrain,
  .baudRate_Hz = 100000UL,
  .busIdleTimeout_ns = 0UL,
  .pinLowTimeout_ns = 0UL,
  .sdaGlitchFilterWidth_ns = 0U,
  .sclGlitchFilterWidth_ns = 0U,
  .hostRequest = {
    .enable = false,
    .source = kLPI2C_HostRequestExternalPin,
    .polarity = kLPI2C_HostRequestPinActiveHigh
  }
};
lpi2c_master_transfer_t LPI2C3_masterTransfer = {
  .flags = kLPI2C_TransferDefaultFlag,
  .slaveAddress = 0x3C,
  .direction = kLPI2C_Write,
  .subaddress = 0,
  .subaddressSize = 0,
  .data = LPI2C3_masterBuffer,
  .dataSize = 2
};
lpi2c_master_handle_t LPI2C3_masterHandle;
uint8_t LPI2C3_masterBuffer[LPI2C3_MASTER_BUFFER_SIZE];

static void LPI2C3_init(void) {
  LPI2C_MasterInit(LPI2C3_PERIPHERAL, &LPI2C3_masterConfig, LPI2C3_CLOCK_FREQ);
  LPI2C_MasterTransferCreateHandle(LPI2C3_PERIPHERAL, &LPI2C3_masterHandle, NULL, NULL);
}

四、适配OLED驱动

OLED在初始化的时候用到了延迟,利用上次体验的LPTMR0来制作N毫秒的延迟:

void HAL_Delay(uint32_t N_ms){
	static uint32_t i;
	i = cnt;
	while((cnt - i) < N_ms){
		;
	}
}

cnt在LPTMR0_ISR中1ms更新一次数值:

void LPTMR0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intStatus;
  /* Reading all interrupt flags of status register */
  intStatus = LPTMR_GetStatusFlags(LPTMR0_PERIPHERAL);
  LPTMR_ClearStatusFlags(LPTMR0_PERIPHERAL, intStatus);

  /* Place your code here */

	cnt++;
	if(cnt%1000 == 0){
		/* Toggle pin connected to LED */
		GPIO_PortToggle(GPIO3, 1u << 0);
		PRINTF("\r\n GPIO3_0 RED LED TOOGLED, testVal = %d", testVal++);
	}
  /* Add for ARM errata 838869, affects Cortex-M4, Cortex-M4F
     Store immediate overlapping exception return operation might vector to incorrect interrupt. */
  #if defined __CORTEX_M && (__CORTEX_M == 4U)
    __DSB();
  #endif
}

这样就快速实现了N毫秒延迟。

接下来就是怎么把指令或者数据通过LPI2C3总线发送出去:

/***************************************************
    I2C总线传出数据函数:
                addr  :    要写入的地址(OLED的地址一般为0x40;指令地址为0x00)
                data  :    要写入的数据
***************************************************/
extern lpi2c_master_transfer_t LPI2C3_masterTransfer;
extern uint8_t LPI2C3_masterBuffer[LPI2C3_MASTER_BUFFER_SIZE];
void NXP_I2C_WriteBy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
	LPI2C3_masterBuffer[0] = addr;
	LPI2C3_masterBuffer[1] = data;
	LPI2C_MasterTransferBlocking(LPI2C3_PERIPHERAL, &LPI2C3_masterTransfer);
}

五、添加应用代码

主函数代码:

/*
 * @brief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int main(void) {

    /* Init board hardware. */
    BOARD_InitBootPins();
    BOARD_InitBootClocks();
    BOARD_InitBootPeripherals();
    //SysTick_Config(CLOCK_GetSystickClkFreq());
    /* Init FSL debug console. */
    BOARD_InitDebugConsole();

    PRINTF("Hello World\r\n");
    PRINTF("CLOCK_GetCoreSysClkFreq = %8d\r\n", CLOCK_GetCoreSysClkFreq());
    PRINTF("CLOCK_GetMainClk = %8d\r\n", CLOCK_GetMainClk());
    PRINTF("CLOCK_GetSystickClkFreq = %8d\r\n", CLOCK_GetSystickClkFreq());

    OLED_Init();
    OLED_Refresh();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 2, "NXP   2025-01-10", 8, 1);
  	OLED_DrawLine(0,13, 127,13,1);
  	OLED_ShowString(44, 16, "10:00", 16, 1);
  	OLED_ShowString(86, 24, "00", 8, 1);
  	OLED_DrawLine(0,33, 127,33,1);
  	OLED_ShowString(0, 36, "Drive by HwIIC", 8, 1);
  	OLED_ShowString(0, 46, "Dev Addr: 0x3C", 8, 1);
  	OLED_ShowString(0, 55, "Good Day", 8, 1);
  	//OLED_ShowString(0, 12, "WB09KE", 8, 1);
  	OLED_Refresh();

    /* Force the counter to be placed into memory. */

    /* Enter an infinite loop, just incrementing a counter. */
    while(1) {
    	sprintf(testValString, "%2dh:%2dmin:%2ds", testVal/3600, (testVal%3600)/60, (testVal%3600)%60);
    	OLED_ShowString(24, 16, testValString,12,0);
    	OLED_Refresh();
    }
    return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