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dge浏览器不能播放视频,chrome就可以

楼主:
电源小课堂 | 集成式半桥驱动IC BridgeSwitch 2,助力高效永磁同步电机逆变器的设计 (eeworld.com.cn)

这个活动界面中的视频在edge中打不开,换chrome就好了,为什么?

Edge浏览器错误界面如图所示

人生苦短,我用Python

网友A: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过只有把Edge的一个控件加载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过只有把Edge的一个控件加载一下就可以了

我按照百度说的试了好多次都没用解决

人生苦短,我用Pyt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