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式液位传感器的内部结构是怎么组成呢?

楼主: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发射接收管一对、透光光锥、线材三个部分组成。

通常一体式光电液位传感器可以看到外壳上有部分结构是光锥形状的,光锥可以是圆锥形、三角形或者其他形状。外壳必须是由透光性强的材料组成,因此很多光电液位传感器都是无色的透明外壳或半透明的外壳。

外壳可以根据被测液体情况选择防腐蚀材料外壳或食品级材料外壳,由此可以检测饮用水等食用液体,及化学液体的等。

发射管与接收管是并列排在板子上的,发射管会发射出光线,接收器则是接收光线。接收器在有水和无水状态时接收到的光线状态是不一样的,传感器根据两者的区别输出不同的电平信号。发射管与接收管的质量影响传感器寿命,发射管或接收管一旦损坏,则传感器就会出现误判、不良等现象。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通常是三根线,分别是电源正极、负极、信号输出。线材只需要根据应用情况注意防水等级的区别即可,如用在鱼缸里,线材需浸泡水里,则需要用防水线材。

如果对精度要求比较高、要求安装方便、可靠性高的应用用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就比较方便了,精度可以控制在±1mm的范围内,光学原理,受外界因素影响小。

只要将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安装好后、接好电路部分,则传感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而光电式液位传感器的安装及电路部分都是非常简单的,安装直接对着螺纹拧,或者采用两个螺丝固定即可,可朝任意方位安装。体积比浮子式液位传感器小很多,安装所需空间小,更美观、易清洁。光电式液位传感器不用调试,还具有免维护的功能,可靠性高。而水垢、杂物、气泡等问题也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规避处理。

——深圳市能点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20年液位传感器生产制造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