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可控大电流稳压器怎么分析其工作过程?

楼主:
LT1005多功能稳压器

这个电路分析其工作过程?

输入电压从0.05欧电阻和20欧电阻到LT1005稳压器输入端,在20欧电阻产生压降,对上面的2N4398发射结有压降导通,输出也有电压;

同时在0.01欧电阻上产生的压降经1k电阻限流导通Q2三极管;

这个辅助引脚是类似于参考引脚提供参考电压的吗这个是什么作用?Q3和辅助开关是什么作用?

低电平使能引脚是决定是否有输出电压,如果为高点平,驱动后级达林顿三极管导通输出被连接到地,输出信号为0;

网友:
【这个开关可控大电流稳压器怎么分析其工作过程?】

这个电路恐怕不能很好地工作,因为Q1的集电极到右上角100uF电解电容之间没有电感。

因为没有电感,Q1开关工作,一旦饱和导通,电容立即充电到输入电压,输出端也立即上升到输入电压。故此输出端电压并不能稳定,而是脉冲。

网友:
【这个开关可控大电流稳压器怎么分析其工作过程?】

如果Q1不是开关工作,而是线性工作,此电路倒是好理解。

左边“低电平使能”端输入低电平时使LT1005开始工作,输出稳定在5V。左上0.05欧电阻上压降控制Q2。未过流时Q2关断,电流达到14A左右时Q2开始导通,Q2导通使Q3也导通,Q1中电流有减小趋势。这是限流电路。LT1005右下开关旁边标注“散热片上的温度开关”,想必是温度达到一定值时开关闭合,使Q1关断,该稳压电路停止工作。

网友:
【这个开关可控大电流稳压器怎么分析其工作过程?】

所以该电路不是“开关可控大电流稳压器”,而是线性稳压加上过流保护,加上使能端,再加上超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