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的级联是什么原理?

楼主:
如上图所示两个线性稳压器级联,121欧电阻和365欧电阻就是电压反馈,两个0.01欧电阻具有均流的效果书上说的专业术语叫做镇流,减小两个稳压器输出电压容差,但是为什么使用LT系列的器件可以这样使用并正常工作,使用LM型号的器件这样无法正常工作?

查阅一些LM系列稳压器,最常见的就是LM7809等,这种LM系列的输入输出共地,是没有将参考端引出,内部集成的原因?

网友:
【为什么使用LT系列的器件可以这样使用并正常工作,使用LM型号的器件这样无法正常工作?】

因为LM7805之类稳压器的GND端需要流出相当大的电流(达数mA)才能够正常工作,而LT1083之类的ADJ端仅需要数十uA电流。对图中两个分压电阻(图中标注为121欧和365欧)来说,数十uA电流可以忽略,这么小的电流并不影响分压比,而mA级的电流就大到不可忽略了。

网友:
两个稳压器如图中这样联接,不能叫做 “级联”。一个稳压器的输入联接到另一个稳压器的输出才叫级联。

网友:
另外,还应该看到:输出端的两个0.01欧电阻,是直接加到稳压器的输出电阻上的,这将降低稳压器的性能。

网友:
这不是并联扩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