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的工作原理

楼主:
对于这种电路该怎么分析?

1、从左到右,输入信号经过达林顿三极管开始导通,这里运放LT1018供电电压28V,输出电压最高不超过28V,因此这里达林顿管逐渐导通;

2、经过这个二极管1N4003,也不是稳压二极管,不知道有什么用,在经过LC滤波送入到LT350A稳压器,输出电阻分压偏置电路提供参考电压;

3、中间两个稳压管串联在经过电阻串联分压送入到运放LT1018同相输入端,输出端再经过电阻分压送入运放反相输入端,两输入端作比较;

4、运放反馈之路的电阻电容串联是什么作用,超前反馈还是交流耦合反馈?

5、如果LT350A前端电压比后端高很多,导致运放LT1018同相高于反相,减小输入侧的达林顿管开通程度,反之运放反相输入高于同相输入,运放输出低电压加大达林顿管开通程度,加大电源提供功率。

网友:
【经过这个二极管1N4003,也不是稳压二极管,不知道有什么用,在经过LC滤波送入到LT350A稳压器】

这个二极管加上LC,是典型的Buck电路。这个二极管功能是开关管VT1关断时续流。

网友A:
【运放反馈之路的电阻电容串联是什么作用,超前反馈还是交流耦合反馈?】

注意这个反馈电路是联接在输出端与同相输入端之间的,而不是联接在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的。所以,不是什么超前反馈或者交流耦合反馈。

网友:
【从左到右,输入信号经过达林顿三极管开始导通……因此这里达林顿管逐渐导通】

该达林顿管可不是“逐渐导通”。该管工作于开关状态,和1N4003、电感、不知道电容量什么单位的电容构成Buck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才是稳压器的级联:Buck型开关稳压器的输出联接到线性稳压器LT350A的输入。一个开关稳压器与一个线性稳压器级联。

网友:
该电路设计得不怎么样,很多地方考虑不周全,或者过分要求。

举个例子:240欧电阻标注要用1%的薄膜电阻。与该电阻串联的是个2千欧可变电阻,目的是改变分压比,以调整输出电压。与其串联的是可变电阻,该电阻误差大一些,调整可变电阻,总能使输出电压符合我们需要。所以这个电阻并不需要1%的精度,误差10%都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反馈之路的电阻电容串联是什么作用,超前反馈还是交流耦合反馈?】 注意这个反馈电路是联接在输出 ...

不是负反馈那就做为比较电路,快速通断达林顿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负反馈那就做为比较电路,快速通断达林顿管

所以我在4楼说 “该管工作于开关状态”,整体上该管加上1N4003加上LC,构成Buck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