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XN947开发板测评】实时数据波形绘制

楼主:
前面曾已介绍了A/D数据采集的内容,为了能直观地感知数据的变化趋势,实时绘制数据波形图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在A/D数据采集的基础上,绘制波形曲线的函数为:

void bxhz()
{
	 uint16_t sj,sp,k;
	 uint8_t i=0;
	 lpadc_conv_result_t mLpadcResultConfigStruct;
	 while((GPIO_PinRead(GPIO0, 6U))==1)
	 {
	   	 LCD_Clear(WHITE);
		 sp=0;
	     BACK_COLOR=WHITE;
	     POINT_COLOR=RED;
		 LCD_DrawLine(10, 304, 230, 304);
		 LCD_DrawLine(20, 10, 20, 304);
		 LCD_DrawLine(120, 10, 120, 304);
         LCD_DrawLine(220, 10, 220, 304);
		 POINT_COLOR=BLUE;
         for ( i = 0 ; i < 64; i++)
		 {
             LPADC_DoSoftwareTrigger(DEMO_LPADC_BASE, 1U);
             while (!LPADC_GetConvResult(DEMO_LPADC_BASE, &mLpadcResultConfigStruct, 0U))
		     k=((mLpadcResultConfigStruct.convValue) >> 3U);
			 sj=k;
			 LCD_ShowCharh(40,90,k/1000+'0',0);
	         LCD_ShowCharh(40,80,k%1000/100+'0',0);
			LCD_ShowCharh(40,70,(k%100)/10+'0',0);
	        LCD_ShowCharh(40,60,k%10+'0',0);
			sj=sj/20;
			LCD_DrawLine(220-sp, 300-4*(i-1), 220-sj, 300-4*(i));//320<-220
			sp=sj;
			if((GPIO_PinRead(GPIO0, 6U))==0)
			{
			     break;
				 i=65;
			}
			delay();
        }
		delay();
    }
}

经测试,其绘制的波形效果如图1所示。

图1 动态波形

此外,在连接土壤湿度传感器的情况下,其测试效果如图2和图3所示,即当电极插入水中时,随着深度的增加,电压值会降低;反之,电压值会升高。

图2  器件连接

图3  土壤湿度检测

在连接气体传感器的情况下,其测试效果如图4和图5所示,即将酒精逐渐接近传感器时,电压值会升高;反之,电压值会降低。

图4  器件连接

图5  气体检测

网友:
这个什么频率采集比较好,毕竟刷屏还是挺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