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电路的二极管1N4004和30V稳压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
分析其工作过程:

1、变压器将输入电压降到合适电压值,经过桥式二极管整流,电解电容滤波;

2、下面的2K电阻是否用来给上面的达林顿管提供基极正向电压使其逐渐导通;

3、逐渐导通的达林顿管给稳压器LT317AT提供输入电压,输出也有电压,但是参考电路用的这个二极管和电容是什么作用,可调电阻用来调节参考电压,这个容量的一般用来去耦,二极管是调节电阻的时候电容释放电荷的通道?

4、输出阻容耦合到地滤除交流信号,但是最下面的这个30V的稳压管是为了保护整个中间电路环节防止输入输出压差过大损坏的目的吗?

5、上面的二极管1N4004是否是为了在断电时,输出端电压可能高于输入端,加快放电的目的?

网友A:
【如下电路的二极管1N4004和30V稳压管是什么作用?】

30V稳压管倒是只有一个,错不了。

1N4004一共有五个,你说的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下电路的二极管1N4004和30V稳压管是什么作用?】 30V稳压管倒是只有一个,错不了。 1N4004一共有 ...

最上面那个从输出返回到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上面那个从输出返回到输入

我当然知道是指这个二极管。另外四个二极管不过构成整流桥。特意提出,是为了提醒你:问问题也要清楚准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上面那个从输出返回到输入

这个电路的设计者接到的任务是构造一个100V输出的线性稳压电源。因为输出电压较高,没办法套用典型的低电压输出(30V以下)电路,故此想到了使用可调输出的LM317。但是LM317的OUT端与IN端之间电压最高允许40V,而该电路输出端如果短路,那么120V的输入电压就会全部施加在LM317上,这必定会使LM317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设计者接到的任务是构造一个100V输出的线性稳压电源。因为输出电压较高,没办法套用典型的低电 ...

如果输出端短路,有30V稳压管和VT1保护,LT317两端的电压不会超过30V。剩下的电压由VT1分担,所以LT317不会损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出端短路,有30V稳压管和VT1保护,LT317两端的电压不会超过30V。剩下的电压由VT1分担,所以LT317不 ...

是的。该电路增加了VT1和30V稳压管,目的就是使LT317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电压不超过30V(实际上是稳压管击穿电压减去两个PN结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该电路增加了VT1和30V稳压管,目的就是使LT317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电压不超过30V(实际上是稳压管击 ...

是的,那我回答楼主的问题了。

4004的作用是防止输入端掉电后输出端电容放电造成的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造成稳压器损坏。

30V稳压管和VT1和5W的电阻组成保护电路将三端稳压器的输入限制在30V(实际上是稳压管击穿电压减去两个PN结压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分析的电路的工作过程完全正确,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