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瞬态响应调节FET电路

楼主:
1、DC偏置经LT1006的跟随电路输出等于输入,输入波形和偏置电压叠加作为输入送到LT1210同相输入端;

2、运放LT1210的C引脚为什么经电容和输出相连?输出经限流电阻和交流耦合驱动FET栅极开通主回路;

3、未稳压电源经稳压器和输出滤波电容滤波后作为输出加在FET漏极供调节;

4、输出负载变化时,输出点电压变化,调节电路调节FET导通程度调节输出电压,有电流流过FET沟道在采样电阻产生压降,经反馈支路反馈电阻限流以及交流滤波后送入到运放LT1210反相输入端,最下面那几个可调电阻都是作为调零措施使用的吧?

同样差不多的一个电路,只不过使用三极管作为主回路调节,如下图所示:

右下角这个二极管MUR110是什么作用,作为偏置器件偏置发射结?

网友A:
【负载瞬态响应调节FET电路】

这可不是什么【调节电路】,而是【测量电路】。图中标注得很清楚:上面的三端稳压器是【待测稳压器】。该电路测量的正是这个【待测稳压器】的【负载瞬态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瞬态响应调节FET电路】 这可不是什么【调节电路】,而是【测量电路】。图中标注得很清楚:上面的 ...

第一张图A1 LT1210输出驱动JFET有一个阻容耦合,通交阻直,对FET的驱动有什么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A1 LT1210输出驱动JFET有一个阻容耦合,通交阻直,对FET的驱动有什么优点?

是指2.5欧电阻和10uF电容串联再并联于VT1门极与地之间的 “阻容耦合” 么?这里没有什么 “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A1 LT1210输出驱动JFET有一个阻容耦合,通交阻直,对FET的驱动有什么优点?

【对FET的驱动有什么优点?】

很烦 “优点” 、“缺点” 之类。

符合或者满足你的要求的就是 “优点” ,不符合或者不满足你的要求的就是 “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