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3500 DCDC评估板》——03 KTC3500评估板测试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okhxyyo   参与回复

KTC3500 DCDC评估板——测试分享

  • 前言
       KTC3500 评估版是基于KTC3500 IC设计的一种BOOST升压电路板。在申请板子的时候计划测试KTC3500的BOOST/SREPIC/Flyback三种拓扑模式,拿到测试板后发现,评估板只支持BOOST模式。因此,本文将针对评估版的BOOST模式进行测试分析。评估板电路如图1所示,单板输出24V。
图 1
       按照得捷电子的用户手册,评估板输入输出测试条件如图2所示。
图 2
       测试环境搭建如图3所示。
  1. 使用数字电源给输入供电;
  2. 使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
  3. 使用示波器分别测量KTC3500 DRV脚输出的MOS管栅极驱动信号和Vout纹波;
  4. 使用电子负载分别抽载不同电流,测试评估版带负载能力。
图 3
  • KTC3500静态测试:
           拿到单板,首先给VIN输入8V电压,测试单板的静态功耗。静态功耗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静态电流为0.98mA,静态功耗主要来自反馈电阻41uA+OVP电阻291mA+0.69mA IC的静态功耗。

    图 4
           当评估版空载时,DRV仍然会给电感充放电,以保持输出24v恒定,输出纹波为130Hz的三角波,应该时IC内部为降低开关功耗来调低充电频率,此时Vout电源纹波为64mV。测试波形见图5和图6,图6为图5的展开波形。

    图 5

    图 6
  • 评估版测试
           在测试完评估版静态性能后,开始测试板子的负载负载性能。如带负载能力、转换效率、开关频率、输出纹波、负载响应率、线性调整率等。
           首先,输入8v电压,输出24V电压,分别在不同电流负载下测试电源的转换效率、开关频率、输出纹波。测试结果如图7所示。输入8v ,输出24V/2A(48W)完全没有问题,带负载性能刚刚滴。虽然数据手册只标识输出0~2A电流,但是依然用电子负载增大抽载电流,输出电流到3A都是OK的。

    图 7
           在输出纹波方面,对比IC的数据手册,当输入7V输出2A电流时,VOUT纹波将达到500mV左右,与我的测试结果可以对应。评估板测试结果见图8,IC测试结果见图9。

    图 8

    图 9
           在转换效率方面,实测评估板转换效率要比IC手册中低一些。实测效率如图7所示,IC数据手册中效率如图10所示。输入电压从8V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为保证效率测试准确性,我们将测试点在评估板输入端口。随着负载电流升高,数字电源输出线分压逐渐变大,导致测试点电压下降。

    图 10
           接着,在这里讨论下评估板的驱动信号,从图7可以看到该IC的开关频率在400~500KHz之间,开关频率会随着输出电流而变化。驱动信号的占空比会有一些变化,不过当负载抽大电流时,占空比基本在68%附近波动。
           接下来,对板子的OCP保护进行测试。输入和输出电压幅值保持不变,当输出负载电流为1.5A时,突然将电子负载调为6A抽载。示波器上看到的电压波形变化如图11所示。VOUT瞬间被抽挂掉,进入OCP保护,掉电时间为725ms。OCP保护信息未在IC的数据手册中找到。

    图 11
    然后,测试IC的负载调整率。负载调整率(Load Regulation)‌是衡量电源在负载电流变化时保持恒定输出电压的能力的指标。输出电压为24V,负载电流为1A。待负载抽载电流稳定后,迅速将负载电流设置为1.8A。如图12所示,此时可以看到,输出电压波形先快速上升然,后在经过多次调节,将电压稳定在24V。负载调整时间为1.82ms。(此处负载调整率测试方法有些问题,不过可以大体看到KTC3500的负载响应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图 12
            最后,测试IC的线性调整率。‌‌线性调整率(Line Regulation)是指额定负载下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发生的变化率‌。设定输入电压从8V迅速调整到12V,然后观察输出电压变化。从图13可以看出,当输入电压迅速变化时,输出电压也会随之突然抬高96us,随后迅速恢复到设定的24V电压。从定性分析来看,KTC3550的线性调整率是比较优秀的。

    图 13
  • 评估版相关不足与建议
  1. IC资料缺少理论设计部分支持,如缺少KTC3500的三种电路的外部器件电路设计分析、OVP电压调整的电阻计算、输出电压调整的电阻计算、PWM频率调整的阻容设计等;
  2. 评估板未能兼容BOOST、SEPIC、Flyback三种模式,板内空间较大,建议兼容,以供用户自行焊接后测试;
  3. BOOST设计升压较高,达到24V,对于测试纹波信号不够友好,建议将幅值调低。虽然纹波大小均在5%范围内,但仍然惊异负载电流2A时500mV的纹波值。
  4. KTC3500评估板设计未能完全发挥IC的性能,如输入电压为3.5V~60V,评估板建议输入电压7~17V。

新年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