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效果循环演示模式体验

楼主:
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中的控制部分是TITAN Core开发板,官方已经刷好了默认固件,包括多种运行模式,其中效果循环演示模式,可以第一时间体验到触觉马达的各种演示效果。

下面,是效果循环演示模式具体的体验过程。

一、硬件连线

要使用效果循环演示模式,首先需要先将TITAN Core开发板的IO20、IO21短接,具体如下:

然后连接好触觉马达:

连线的时候需要注意,按照上图Type-C接口向下,然后在连接头左红(+)右黑(-)连接触觉马达。

从TIAN Core开发板的背面,也可以看到连接的丝印:

连接好以后,就可以上电测试了。

直接给开发板供电,或者使用Type-C口连接到充电头/充电宝,也可以供电启动演示。

为了查看详细的演示情况,连接到电脑,使用串口工具查看输出更好。

这里需要吐槽两下

1下:连接柱的位置不是很合理。虽然,可以把Tyep-C的部分直接掰断,通过引脚,或者电池接口给开发板供电,这样就可以方便连接一些。但是调试阶段,还是需要Type-C口更方便的。

2下:作为开发板,板子上也不弄个RESET按键方便重启。

二、串口连接

使用Tyep-C线连接到电脑,然后用串口工具,使用115200连接即可:

如果板子上有RESET按键的话,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开发板启动后的信息。

或者先连接,再打开串口监听,再重新断开和连接。

三、演示效果

效果循环演示模式启动后,将会一次显示各种效果,并输出当前效果的名称:

# 线性谐振,模拟真实点击或者敲击
<= LRA Click
<= LRA Click
<= LRA Click
<= LRA Click

# 用于偏轴转动,产生低频隆隆声效果
<= ERM Rumble
<= ERM Rumble
<= ERM Rumble
<= ERM Rumble

# 强烈点击或者敲击触觉反馈
<= impact click
<= impact click
<= impact click
<= impact click

# 强烈冲击触觉反馈
<=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Loud Rifle

# 轻微柔和的触感
<=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Quiet Rifle

# 强烈震动
<= Loud Shotgun Firing
# 节奏性震动
<= Loud Shotgun Reloading

<= Loud Shotgun Firing

<= Loud Shotgun Reloading

<= Loud Shotgun Firing

<= Loud Shotgun Reloading

<= Loud Shotgun Firing

<= Loud Shotgun Reloading

<= Quiet Shotgun Firing

<= Quiet Shotgun Reloading

<= Quiet Shotgun Firing

<= Quiet Shotgun Reloading

<= Quiet Shotgun Firing

<= Quiet Shotgun Reloading

<= Quiet Shotgun Firing

<= Quiet Shotgun Reloading

# 心跳模拟
<= Heartbeat

# 逐渐增强的震动
<= Laser Charging

演示到最后一个效果的时候,我的mbp提示该USB设备用电量过大,最后开发板自动重启了。

暂时不清楚是马达用电过大从而供电不足导致的重启,还是实际演示效果就是这样。

后续在供电更强的电脑上进行测试,看看实际情况如何。也会用功耗测试工具,查看具体的功耗情况。

因为是触觉反馈马达,需要通过触觉才能感知具体的变化,光看,看不到太多效果,所以就不上视频了。

后续会使用振动传感器,来探测马达的实际运行情况,就能更好的可视化其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