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原来还可以这样测

楼主:
前面介绍了用串口进行泰坦触觉TITAN Core 开发套件的测试,后来又安装了Arduino IDE并进行了ESP32的相应配置,终于在了Arduino IDE的环境下也能进行测试了。

图1是选取开发板类型后对串口波特率的设置,在打开串口后其输出信息如图2所示。

图1 设置波特率

图2 输出信息

此外,通过串口监视器还可以发送相应的指令并获取相应的反馈信息,见图3所示。

图3 指令及反馈

除此之外,若打开相应的网址,还有另一种方式可进行测试。

打开该网址后,其界面如图4所示。

图4 界面

在连接开发板的情况下,点击“Connect”进行连接,随后会出现图5所示的对话框,然后点击“连接”即可。

图5 连接串口

完成连接后的界面如图6所示,点击“Open Primitive Tool”按钮,则展开参数工具栏,见图7所示。

图6 完成连接

图7 展开参数工具栏

此时,即可使用示例效果进行测试,也通过设置参数来进行参数,见图8和图9所示。

图8 效果测试

图9 参数测试

测试视频: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VID_20250112_121754

网友A:
为什么只有我这个没有反应啊?你们的安装后都能正常打印

网友B:
大佬玩的真溜,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只有我这个没有反应啊?你们的安装后都能正常打印

是否串口驱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玩的真溜,学习了!

岂敢,主要是器件有吸引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否串口驱动有问题?

可能是后面的跳线帽没有取下来,启动方式就变了,我还找这个跳线帽呢,原来在板子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后面的跳线帽没有取下来,启动方式就变了,我还找这个跳线帽呢,原来在板子上了

是,这个跳线帽一直放在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跳线帽一直放在那。

那个跳线帽很神奇的,左跳右跳,跳与不跳,能够激活多种不同的玩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跳线帽很神奇的,左跳右跳,跳与不跳,能够激活多种不同的玩法。

无线那个咋搞定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线那个咋搞定呀?

无线指什么?

指的是蓝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线指什么?   指的是蓝牙吗?

应该是蓝牙吧,也没说其设备是啥,无法确定和谁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蓝牙吧,也没说其设备是啥,无法确定和谁连。

蓝牙那个很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蓝牙的来啦:【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触觉马达小身材大能量:蓝牙播放,振出声音 - DIY/开源硬件 ...

好的马上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马上去学习!

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