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用命令控制比「比一分钱硬币还要薄」的泰坦触觉马达

楼主:
在前一片分享 【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效果循环演示模式体验 中,体验了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的效果循环演示模式,感受到了触觉马达能够实现的多种效果。

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的默认固件,除了自动演示功能外,还可以通过串口输入控制指令,来控制触觉马达的运行。

下面,就分享用命令控制触觉马达运行的实际效果。

一、「比一分钱硬币还要薄」泰坦触觉马达小知识

在实际使用命令控制之前,我先上两个动图/视频:

DRAKE_ANIM_720_white_BG-1

上面这两个动图/视频,是TITAN最新信号的触觉马达内部运行剖面动图/视频。

从官方文档,可是了解TITAN触觉马达的特性:

从上面的动图/视频也可以看到,马达的轴子,没有任何支撑件,运行时,处于磁悬浮状态。

从上面的动图/视频来看,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马达,非常大;

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个触觉马达,非常的小,非常的小,非常的小,官方是这样介绍的:

泰坦触觉马达拿到手,我觉的,泰坦触觉马达「比一分钱硬币还要薄」,有图为证:

眼见的可能会说:这不是一分钱硬币啊,这是一元钱硬币!

好吧,那现在至少 泰坦触觉马达「比一元钱硬币还要薄」,并且显然比一元钱硬币的一半还要薄。

继续对比,请看图:

 眼见的可能又会说:这不是一分钱硬币啊,这是五毛钱硬币!

好吧,那现在至少 泰坦触觉马达「比五毛钱硬币还要薄」,并且显然比五毛钱硬币的一半还要薄。

这个结论非常重要,请大家务必记住!!!

继续对比,请看图:

不好意思,我手头暂时没有找到1分钱的硬币。家里某个角落的小猪存钱罐里,可能还有1分钱的硬币,我得好好找找,找到了再补图。

但是我查了,我详细的查了,我真的详细的查了:目前最后一版的1分钱硬币,直径为18mm,而我上面用的金色五毛钱硬币的直径为2002版,直径为20.5mm,2022版的银白色五元钱硬币的直径也为20.5mm,也就是说1分钱硬币的直径,是五毛钱硬币直径的87.8%,远超五毛钱直径的一半。

既然 泰坦触觉马达【比五毛钱硬币还薄】,并且显然比五毛钱硬币的一半还要薄,那么,完全可以得出:泰坦触觉马达「比一分钱硬币还要薄」

有人要扔砖头了,有你这么对比的厚度的么?

大家不要怪我,这不是我首创的:雷总可比,吾亦可比!

二、「比一分钱硬币还要薄」泰坦触觉马达区分

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提供的触觉马达,一共有4个:

各个触觉马达,通过中间的颜色条来进行区分,具体如下:

从上面的特征和应用可以看到,不同的触觉马达,有不同的运行效果过,以及对应的应用场景。

更深一点,从有效范围和峰值输出,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实际差异。

它们的具体频率响应特征如下:

三、「比一分钱硬币还要薄」的泰坦触觉马达硬件连线

在TITAN Core开发板上,提供了3个触觉马达连接头:

因此,可以一次连接三个触觉马达进行测试。

另外,使用串口命令控制的时候,需要将下图中的黄色跳线帽取下,不做任何短接:

最后,按照下图进行连接:

三个马达的位置,分拨对应于中(M)、左(L)、右(R)。马达的红线连接到M+,黑线连接到M-。

在这次测试中,我选取的是低频、中频、高频三个触觉马达,分别连接到了L、R、M三个接头。

四、通过串口用命令控制「比一分钱硬币还要薄」泰坦触觉马达

1. 串口连接

将TITAN Core开发板连接到电脑以后,打开串口工具,设置波特率115200,然后开启串口:

如上图,显示 “Serial Initialized.^”,就表示可以开启控制了。

2. 命令测试

先发送一条命令试下:  CHNL 3; Vibrate 100 0.5 5000 0 1;

运行效果视频如下:【声音开大一些听】

557c9edf8d790d5e25861bfcc44c6ff9

再发送一条命令试下:  CHNL 3; Vibrate 100 0.5 5000 1 0;

运行效果视频如下:【声音开大一些听】

cbd72c2f13c320b11e4f72ab7ca38c36

从上面两个视频可以看出,运行后,震动产生的声音,有着明显的差别。

3. 命令规则

通过串口,使用命令控制泰坦触觉马达,基本格式如下:

  1. 每条命令,格式为:命令关键字 参数1 参数2 ... 参数N
  2. 多条命令,使用分号【;】连接

现在,来一条 长长 长长 长长长的命令:

CHNL 1; Pulse 1 20; Pause 100; CHNL 1; Pulse 1 20; Pause 100; CHNL 2; Tick 0.5 20; Pause 100; CHNL 2; Tick 0.5 20; Pause 500; CHNL 3; Vibrate 100 0.5 500 1 0;

先看看实际运行的效果:

10ddf1234f2fba2dc6a60711ddb9116f

上面这一条 长长 长长 长长长的命令,包含了多个命令,这些命令包括:

  1. CHNL N:通道选择命令,N取值为0~3,0表示所有通道,1表示L,2表示R,3表示M
  2. Pause N:暂停命令,N表示持续时间,单位为毫秒
  3. Tick M N:敲击效果命令,M表示强度,取值0~1;N表示持续时间,单位为毫秒
  4. Pulse M N:节奏脉冲效果命令,M表示强度,取值0~1;N表示持续时间,单位为毫秒
  5. Vibrate H M N P T:振动效果命令,H表示频率,取值1~1KHZ;M表示强度,取值0~1;N表示持续时间,单位为毫秒;P表示占空比,改变振动的丰满度;T表示锐度,改变波形,从纯正弦波(0,圆润)到纯方波(1,非常尖锐)

简单测试了下,一次可以输入的命令长度,在360个字符左右。

组合运用上面的命令,就能够得到复杂的触觉马达运行反馈效果。

4. 组合命令测试

根据触觉马达的应用场景,来选择不同的命令控制:

1) DRAKE LF触觉马达:【低频】

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模拟多次点击:

CHNL 1; Pulse 0.85 20; Pause 1000; CHNL 1; Pulse 0.85 20; Pause 1000; CHNL 1; Pulse 0.85 20; Pause 1000; CHNL 1; Pulse 0.85 20; Pause 1000; CHNL 1; Pulse 0.85 20; Pause 1000; CHNL 1; Pulse 0.85 20;

具体效果如下:

3deff7abc940cd2178c31f512662e67b

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模拟多次多次双击:

CHNL 1; Pulse 0.85 20; Pause 100; CHNL 1; Pulse 0.85 20; Pause 1000; CHNL 1; Pulse 0.85 20; Pause 100; CHNL 1; Pulse 0.85 20; Pause 1000; CHNL 1; Pulse 0.85 20; Pause 100; CHNL 1; Pulse 0.85 20;

具体效果如下:

9215fa528a24c4555471f7a23119976a

2) DRAKE MF触觉马达:【中频】

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模拟哒哒效果:

CHNL 2; Tick 0.85 20; Pause 100; CHNL 2; Tick 0.85 20; Pause 1000; CHNL 2; Tick 0.85 20; Pause 100; CHNL 2; Tick 0.85 20; Pause 1000; CHNL 2; Tick 0.85 20; Pause 100; CHNL 2; Tick 0.85 20;

具体效果如下:

be8778862d2faab984950803ce9c6109

3) DRAKE HF触觉马达:【高频】

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达到连续5秒钟的马达振动效果:

CHNL 3; Vibrate 50 1 5000 0 1;

具体效果如下:

2bf60cfd926d67cd383341c5e13d979f

五、「比一分钱硬币还要薄」泰坦触觉马达总结

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确实是一套不错的套件,除了有「比一分钱硬币还要薄」泰坦触觉马达 ,配套的TITAN Core开发板,也提供了控制触觉马达的能力,能够让我们能够已简便快捷的方式,让触觉马达实现多种触觉反馈效果。

当然,目前只是初步使用,仅仅摸到了一些皮毛,就感觉功能真的非常的棒,后面将继续深入研究了解,并逐步实现申请时的创意想法。

需要下载固件吗?我这个开发板连接后串口没有打印数据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半小时前

网友:
哈哈哈,太逗了!!这篇文章在介绍讲解的同时富有趣味,非常有意思

网友A:
需要下载固件吗?我这个开发板连接后串口没有打印数据

1. 把背后的跳线帽拉掉,扔垃圾桶;再把触觉马达连好,再连上电脑 2. 串口115200连上后,执行命令: CHNL 0; Vibrate 100 1 5000 1 0;  3. 看看串口输出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半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下载固件吗?我这个开发板连接后串口没有打印数据

1. 把背后的跳线帽拉掉,扔垃圾桶;再把触觉马达连好,再连上电脑

2. 串口115200连上后,执行命令: CHNL 0; Vibrate 100 1 5000 1 0;

3. 看看串口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