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13年前的JBL苹果专用音响

楼主:
先看外观

今天拆个音响,JBL品牌的,来源是垃圾堆里捡的,那天去朋友那边,路过小区垃圾堆,捡到的,随手装包里,寻思研究下看看里面有啥配置。

先看外观,四个按键,后面还有一个苹果的Lightning接口,猜测是搭配苹果设备使用的,

设备顶部有一个充电接口(可能用于早期的 iPod/iPhone 设备),表明它支持设备连接播放音乐。

有一个触控面板或按键区域,包括 电源按钮(Power) 和音量控制按钮(+ 和 -)。

“Snooze”字样表明该设备可能具备闹钟功能。

底部周边有一圈防滑垫,中间一个类似电池仓的接口。

型号是JBL OnBeat Rize

两个接口,一个是3.5的Audio in 另一个是12V Dcin

其他信息是一些标准图标。

供电12V2A,底部还有序列号,TLC2011 是ID,TL120603应该是生产日期吧。

后面两个导向孔,其他啥也没有。

正面的logoJBL,通过外面的那层防尘网,能看到里面是两个扬声器。

          开始拆解

我以为从底部的防滑垫开始拆,结果取下胶条,啥也没有。

那就从正面下手了,螺丝刀,顺着这个防尘网撬开操作面板显示的地方,就漏出屏幕按键了。灰尘真多,都是经历了啥啊。

能看到屏幕显示,AM  PM 时间,耳机,蓝牙,中间一个□未知。

按键的话,可能整体的外壳都是一个按键,中间有一个按键,通过外壳按压可以碰到,估计是闹钟关闭吧。

再把外网撬开,就漏出俩扬声器。

慢慢往下拆,把屏幕显示拆下来,两组排线连接的,左边排线连到音响里面,右边排线连到控制按键。

看下屏幕主板背面,一颗芯片,好多电阻,芯片型号是ET6220

这个ET6220是一款占空比为1/7至1/8的LED控制驱动器。6条分段输出线、4条网格输出线、3条分段/网格输出线,一个显示存储器、控制电路、按键扫描电路都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为单芯片微型计算机构建了一个高度可靠的外围设备。串行数据通过三线串行接口馈送到ET6220。

CMOS技术。低功耗。多种显示模式(47格,69段)。按键扫描(6x1矩阵)。8步调光电路。时钟、数据输入、数据输出、选通引脚的串行接口。包装:TSSOP20(ET6220)

ET6220的引脚图

正面拆下来,是很多led组成的显示。显示颜色不清楚,应该是红色或者白色,没有电源也无法点亮。

这个我留意了一下,右下角蓝牙,在屏幕中是有的,但是led中是没有这颗的,证明该设备,应该不支持蓝牙。

按键部分,5个按键怎么通过3根导线来实现的,能看到右边的123有标注,1是

ADC-KEY1,2是GND,3是ADC-KEY2,通过电阻改变阻值,来确认按键是哪一个功能。一共有2个贴片电容,3个贴片电阻,来实现5个按键功能。

取下前置所有元器件,还要拆下所有螺丝。

取下后壳,漏出主板。

底部排线,12V供电与3.5音频接口,排线怎么这么多,音频线有7根,电源线有6根,盲猜电源线是分多路供电,所以在这个电源小板就分开了,音频接口7根,可能是该接口支持输入也支持输出。所以使用7根线吧,显示板一颗LED有AUX标识,接口又有in接口。

小板内部无任何元件。

来看音响部分,做工可以,连接线部分都做缓冲棉保护,包括连接手机的排线也有,两个孔的位置刚好当做螺丝的固定处。

右边扬声器,型号F50C8A,8Ω7.5W,生产日期20120503。

前置显示,按键的排线,打胶处理,防止因为震动导致接触不良。

连接苹果手机的排线,30针的排线都接上了吗,这么宽的数据线。

左边扬声器,生产日期是20120510跟右边的差10天。接口处使用M型端子插在扬声器上。两根线上的海绵明显比其他的要厚实。

排线直接连接到主板上。

整块主板,最明显的就是左下角的21焊盘底座,应该是蓝牙的模块,预留,没有焊接,还有右下角的那个接口,也是没有链接任何东西,左边接口是扬声器。

先从电源部分看,电源6根线,U1是一颗电源管理芯片,旁边有9个三极管。

音频处理部分,有4个电感4个电容,芯片为德州仪器的TAS5707,他具有 EQ 和 DRC ( 软件控制 ) 的 20W 立体声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TAS5707是一款20-W的高效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用于驱动立体声桥接扬声器。一个串行数据输入允许处理多达两个离散的音频通道,并与大多数数字音频处理器和MPEG解码器无缝集成。该设备接受各种输入数据和数据速率。完全可编程的数据路径将这些通道路由到内部扬声器驱动器。TAS5707是一个仅从设备,从外部源接收所有时钟。TAS5707使用384 kHz和352 kHz开关频率之间的PWM载波进行操作,具体取决于输入采样率。过采样与四阶噪声整形器相结合,提供了平坦的噪声基底和从20 Hz到20 kHz的出色动态范围。。TAS5707A在功能上与HTQFP封装的TAS5707相同,但具有独特的I?C设备地址。TAS5707的地址为0x36。TAS5707A的地址为0x3A。

这个集成电路可能会被ESD损坏。德州仪器建议在处理所有集成电路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不遵守正确的搬运和安装程序可能会导致损坏。ESD损坏的范围从轻微的性能下降到完全的器件故障。精密集成电路可能更容易损坏,因为非常小的参数变化可能会导致设备不符合其公布的规格。

U7,可能就是负责蓝牙功能的芯片吧,旁边的接口,附近的元件都因为没这个U7,所以没有安装电阻。

处理手机接口信号的芯片不少,苹果的设备需要很多协议吧。

U12丝印SGM8902是一颗圣邦微的可调增益的无上限2Vrms至3rms线路驱动器。

U13是一颗模拟多路复用器/多路分用器(高性能硅栅CMOS)品牌可能是ST吧。

U14是AKM旭化成的一颗数字音频24位96kHz A/D 转换器。负责处理音频。

左上角那个LVC04A是一个六角逆变器包含六个独立的逆变器,专为2.7V至3.6V Vcc操作而设计,SN74LVC04A h I ex逆变器则包含六个单独的逆变器,专门为1.65V至3.6V Vcc操作而设计。SNx4LVC04A设备执行布尔函数Y=A,。输入可以由1.8V或3.3V设备驱动。此功能允许在1.8-V或3.3V混合系统环境中将这些设备用作翻译器。品牌应该是德州仪器。

U5是NUVOTON新唐的M051,是一颗32位微控制器。

该控制器内嵌ARM%Ccortex“”-MO内核,适用于需要丰富通信接口的工业控制和应用。Cortex“-MO是最新的ARM嵌入式处理器,具有32位性能,成本相当于传统的8位微控制器。NuMicro M051”系列包括M052、M054、M058和M0516系列。M058/M0516的工作频率可达50 MHz。因此,它可以支持各种需要高CPU性能的工业控制和应用。M058/M0516具有32K/64K字节嵌入式闪存、4K字节数据闪存、用于ISP的4K字节闪存和4K字节嵌入式SRAM。许多系统级外围功能,如I/O端口、EBI(外部总线接口)、定时器UART、SPI、I2C、PWM、ADC、看门狗定时器和布朗诺检测器,已被整合到M058/M0556中,以减少组件数量、电路板空间和系统成本。这些有用的功能使M058/M0516在广泛的应用中功能强大。此外,M058/M0556配备了ISP(系统内编程)和ICP(在线编程)功能,使用户可以在不从实际最终产品中移除芯片的情况下更新程序存储器。

引脚图

这颗NXP恩智浦的PCF8563是一颗时钟芯片。

PCF8563 是一款低功耗的 CMOS’实时时钟/历芯片, 支持可编程时钟输出、中断输出 和低压检测。所有地址和数据通过双线双向 12C 总线串联传输,最高速率:400 kbps。每 次读写数据字节后,奇存器地址自动累加。

旁边那颗小的024 3959不清楚是什么作用。

音频输入输出接口,7pin,

主板旁边也有海绵。

整块主板背面一个元件也没有。只负责走线。

整体拆完就这个样子了,做工还是比较精致的,网上没找到这款音响型号,可能十几年前的产品,没有相关的数据了。

拆完以后就整体打包扔垃圾桶了,应该是好用的,可以当音响使用,但是我没有电源,没有3.5耳机线,所以只留下两个扬声器给朋友了,他说用磁铁确认是不是铁。。。。尴尬。

欢迎各位一起讨论下,2012年的时候该音响用料大概在什么价位。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张馨匀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你这是直接在室外就拆起来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坚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

网友:
顶楼主一下,,挺好的拆解,看做工真的很LOW,又见到单面板大黄胶了。

网友A:
放在现在JBL的音响也是价格比较高的,但是效果是真的好。之前用的笔记本都是带JBL的音响。JBL的市场排名也是非常高的。

是的,做工用料不是国内百十块钱的音响能比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半小时前

网友B:
你这是直接在室外就拆起来了?

条件有限,还是在上次手撕路由器的地方,拆完回宿舍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半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直接在室外就拆起来了?

条件有限,还是在上次手撕路由器的地方,拆完回宿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在现在JBL的音响也是价格比较高的,但是效果是真的好。之前用的笔记本都是带JBL的音响。JBL的市场排名也 ...

是的,做工用料不是国内百十块钱的音响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