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AD转换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
从左往右看:

1、1.5V电源供电,1.2V稳压管提供给后级共射极电路偏置,输出等于输入,VT2导通但是聚丙乙烯电容是高电压;

2、右上角的晶振电路产生振荡信号,输出为20KHz脉冲;

3、这个CIA状态输出空闲或者忙是由什么决定的,同样转换命令是怎么给的?

4、如果状态输出为空闲,转换命令为有效,输入信号也有,右边的三个稳压管是否构成一个或门,(但这里为什么要用稳压二极管)?

5、数字信号的产生,在一段输入信号范围内,假设1毫秒,晶振输出频率是20KHz,周期就是50us,1毫秒的信号在50us的周期产生20个数字信号输出,那岂不是AD转换数字信号的频率要比模拟信号的变化要快很多才能达到精准转换的效果?

网友:
所有复杂电路都是由简单电路构成的。你没有看懂各部分,当然也就看不懂全部电路。

左边VT1和VT2及其附属电路,假定1uF电容在时刻为零时两端电压为零,VT3关断。那么1.2V电压经两个电阻分压后供VT1基极。VT1接成射极输出供VT2基极。而VT2发射极串联了相当大的电阻,所以从VT2集电极向上看过去的阻抗非常大,VT2近似是个恒流源。该恒流源对1uF电容充电,C1A同相输入端电压线性上升。由此可以明白C1A输出端状态是什么意思了。

剩下的,自己去分析吧。

网友:
【VT2导通但是聚丙乙烯电容是高电压;】

那是【聚苯乙烯】,不是【聚丙乙烯】。

网友:
【VT2导通但是聚丙乙烯电容是高电压】

VT2导通,容量1uF的聚苯乙烯电容两端怎么可能【高电压】?电容两端至多电源电压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