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输出运算放大器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
单电源低电压供电运放;

1、输入是否可以看作是积分电路,对输入信号的积分作用;

2、运放LM10输出接到变压器中点,然后接到两个晶体管VT1和VT2集电极,同时交叉经电阻限流驱动互相的基极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同时电感有电流流过感应电压;

3、经输出二极管1N4008整流和电容滤波后输出高电压,同时还有反馈给到输入侧运放反相输入端;这样的整流方式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输入是否可以看作是积分电路,对输入信号的积分作用】

不可以。

积分电路,电容应该接到反相输入端,而此图是接到了同相输入端。

网友:
【同时电感有电流流过感应电压】

电感有电流流过不会产生感应电压,流过电感的电流变化才会产生感应电压。

网友:
这是电感的定义。
该式并未考虑方向,仅考虑数值大小。

网友:
把LM10、输入端的100千欧电阻、0.033uF电容,HP5082-2810、10兆欧和100千欧电阻,把变压器中心头接到1.5V直流电压上,你看看这个电路还能不能产生10V75uA输出?

网友:
电流变化时才会在电感上产生感应电压。

感应电压的方向是阻碍电流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