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稳压型开关电源输出工作原理

楼主:
这个电路该如何分析,无从下手。

网友:
【这个电路该如何分析,无从下手。】

第一步,先要能够看出这是个Boost电路。根据是电感L1和萧特基二极管HP5082-2810。

看出来这一点后,再说其它。

网友A:
这个看明白了,365k和56.2k电阻用于输出电压检测作为闭环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明白了,365k和56.2k电阻用于输出电压检测作为闭环控制

此电路恐有误,C1A输出端有个电阻,但该电阻并未接到电源,而是接到了反相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