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程序控制硬件如此简单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灯光控制器,想用手机控制,天气太冷不想下床关灯。本来打算自己写个小程序,但现在的小程序要求太严苛了,需要认证还需要备案。。。

后来在网上找到现成的小程序wexcube,它可以自定义页面,用起来挺方便的,先用它搭建一个Demo。

第一步就是创建自己的设备,需要设置好蓝牙模块对应的特征值,

我使用的是JDY-10透传BLE模块。

然后添加自己需要的控件,

再根据需要调整控制属性,和坐标,优化一下外观

最后把wexcube提供的sdk下载到自己的单片机内,就可以实现与小程序的通信了。
WeChat_20250113191658

这个小程序用起来是挺方便的,但不支持横屏模式,我设的一个遥控车页面就看起来怪怪的

BLE蓝牙模块使用的是:JDY-10

小程序使用的是:WeXCube

单片机使用的是:GD32F130C8T6,编译器为 Keil5

附件为单片机程序

当然也可以参考wexcube提供的例子

设计的页面能分享给其他人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A:
wexcube提供的sdk下载到自己的单片机,这个有什么要求吗?不同的单片机对应的工程应该是不同的

没什么要求的,这个sdk里面没有限制单片机只是c语言代码,我在GD和STM上都用了,在keil和rt-thread编译器也用过,没发现什么问题,当然单片机要有一定的rom和ram,这个sdk需要1k左右的rom和最少0.5k的ram。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excube提供的sdk下载到自己的单片机,这个有什么要求吗?不同的单片机对应的工程应该是不同的

没什么要求的,这个sdk里面没有限制单片机只是c语言代码,我在GD和STM上都用了,在keil和rt-thread编译器也用过,没发现什么问题,当然单片机要有一定的rom和ram,这个sdk需要1k左右的rom和最少0.5k的ram。

实际上就是串口透传的AT指令解析与控制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这个wexcube小程序连接蓝牙确实很方便,但现在很多应用都是连接wifi,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加上wifi连接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要求的,这个sdk里面没有限制单片机只是c语言代码,我在GD和STM上都用了,在keil和rt-thread编译器 ...

实际上就是串口透传的AT指令解析与控制

不是AT指令的,AT指令只是用来设置蓝牙模块的,并不能和小程序建立通信。 wexcube是利用蓝牙模块的透传,然后做了一套通信协议,小程序和单片机的sdk就用这套协议进行通信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就是串口透传的AT指令解析与控制

不是AT指令的,AT指令只是用来设置蓝牙模块的,并不能和小程序建立通信。

wexcube是利用蓝牙模块的透传,然后做了一套通信协议,小程序和单片机的sdk就用这套协议进行通信的。

网友C:
有点意思,我之前用的蓝牙继电器模块来控制房间的照明

你这个更复杂一点,需要用到单片机搭配蓝牙模块

网上的小程序怎么应用到手机里呢?支持二次开发吗?

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打开就行,小程序页面可以自定义二次开发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意思,我之前用的蓝牙继电器模块来控制房间的照明 你这个更复杂一点,需要用到单片机搭配蓝牙模块 ...

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打开就行,小程序页面可以自定义二次开发

网友D:
设计的页面能分享给其他人吗

应该不行,数据存放在本地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的页面能分享给其他人吗

应该不行,数据存放在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