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门控制器拆解学习记录

楼主:
本次拆解评测的样本为EEWorld拆解活动第18期(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302050-1-1.html)四号拆品——车门控制器。

看到评测产品被剪断的导线时,觉得这个产品有点low,可是当拆开外壳,又有了很惊艳的感觉。

首先看产品图。有点旧,看起来很普通。

这两组导线的卡扣设计很好,既省力又很牢固,适合在运动的场景下来使用。

内部电路板图。

本以为车门控制器的电路会很简单,没有想到拆开后会看到这么多的元件和这么复杂的电路走线。并且重要的元器件上被涂抹了,看不清具体的型号。需要花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这个板子。

网友:
这个电路板应该很久了。芯片的资料很多都搜索不到。真是不好找。

网友:
经过大费周折的辨认和查询,现将识别出来的芯片如下。

1.infineon  TRILITHIC BTS7750G

2.XC511301CPV8OK75F

3.VNQ600A

4.RILITHIC BTS711L1

电磁阀驱动芯片

5.U1B208MoroccoSTPS20

6.EL10028A

以上是通过丝印观察到的芯片,还有几个芯片被涂抹了。查询到的这个几个芯片感觉也被修改了,因为有些在网络上查询到的图片和板子上的不太一样,也可能是因为不同批次的产品的问题。

但是芯片基本上都搜索不到资料。在对该电路板功能分析方面增加了很多困难。

就电路工艺方面来评价。

  1. 机械结构方面

稳定性好,板卡设计了固定的螺丝孔和卡扣,能够实现电路板和外接端口的固定。基板材料具有较好的强度和刚性,能够较好的承受在使用过程中受到的震动和冲击。电路板布局合理,导线设计能够较好的保障了元件间的连接和信号的稳定性。

  1. 可维修性

基本上这个板子坏了的话可能就是整体更换了。现在很多维修都是整体更换,宝马汽车的话应该更是如此了。如果确实要维修的话,可能可维修性也不是很好。个人见解。

  1. 排列布局

电路排列较为整齐,元件的间距,导线间的间距也较为合理,对于覆铜的区域合理的设计了过孔。

  1. 元器件的识别

元器件的识别较为困难,也是困扰了一周的时间,很多完全都查询不到资料,而且有些芯片被涂抹了。可能经过专业针对性的培训后能够较好的分析该电路板。这样做应该是一种保护措施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每天几篇新知识,充实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