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282电流检测器

楼主:
如下图所示,一条直流通路,有20K电阻和50毫欧的采样电阻,AD620采集电压,使用INA282采集电流,为什么仿真会报错

网友A:
【为什么仿真会报错】

仿真报错说了些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仿真会报错】 仿真报错说了些什么?

他就说仿真报错 自行解决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就说仿真报错 自行解决也不行

【他就说仿真报错 自行解决也不行】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就说仿真报错 自行解决也不行】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或者别的软件上哪个可以仿真这个器件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别的软件上哪个可以仿真这个器件 我去试试

最近大D测试的Proteus可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