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M3514电机]+无感电机运行

楼主:
极海APM32M3514无感FOC测试;
继上次运行完有感驱动BLDC
这次尝试官方的无感DEMO程序;官方的程序已经把DEMO的硬件都配置完成;主要根据自己不同的电机调试parameter.h里的参数基本就可以将电机运行起来。
分享下调试过程注意的几点:
1、观察下系统是否报错;若运行过程中程序报错,则可以通过观测“M1FaultID_Record”故障标识确认报错代码,进而定位到问题所在,进行分析及排查。Fault.h文件中参数如下图所示。
2、观察状态机的值;系统运行到哪一种状态,可以通过eM1_RunSubState来观察;
3、分步调试;BLDC无感的三段式启动
无刷电机的三段式启动是一种特殊的启动技术,主要应用于无刷直流电机(BLDC)在静止或低速时反电动势很小或为零,无法直接通过反电动势信号确定转子磁极位置的情况。这种启动技术确保了电机能够从静止状态平稳过渡到运行状态,并保证了启动的可靠性。以下是对无刷电机三段式启动的详细解释:
定义与原理
三段式启动技术是指将无刷直流电机的启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转子预定位、外同步加速和运行状态切换。这三个阶段共同协作,使电机能够顺利启动并稳定运行。
转子预定位:
目的:确定转子在静止时的位置,为电机启动做好准备。
方法:一般采用磁制动转子定位方式。系统启动时,任意给定一组触发脉冲,在气隙中形成一个幅值恒定、方向不变的磁通。只要保证其幅值足够大,这一磁通就能在一定时间内将电机转子强行定位在这个方向上。
外同步加速(强拖):
目的:在转子预定位后,由于此时定子绕组中的反电动势仍为零,必须人为地改变电机的外施电压和换相信号,使电机由静止逐步加速运动。
方法:
恒频升压法:换相信号频率不变,逐步增大外施电压使电机加速。
恒压升频法:保持外施电压不变,逐渐增高换相信号的频率,使电机逐步加速。
升频升压法:同时逐步增大外施电压和增高换相的频率。
运行状态切换:
目的:当电机通过外同步加速到一定的转速,反电势信号可以准确检测时,由外同步向自同步切换。
方法:可以通过试验观察反电势信号能够被准确检测的转速,当达到这一转速时即可进行切换。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试验检测出达到预定切换转速的时间,通过软件定时器设置切换时间。
三段式启动电流示意;
4、电机启动时分三段启动:我们在调试时,也可以一步一步状态调试;我的做法时;
在状态机先注释下个状态;如我先调试开环启动,就注释下闭环的状态。每步调试,查看电机实际的运行状态。
最后我的电机实际运行的视频

1f72ac1b6ab1974eeb1cd8f9af40c12e

在状态机先注释下个状态;如先调试开环启动,就注释下闭环的状态。每步调试,查看电机实际的运行状态, 好方法,,,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0:16

网友:
在状态机先注释下个状态;如先调试开环启动,就注释下闭环的状态。每步调试,查看电机实际的运行状态,

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