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在电视显示面板终端的电源管理芯片(PMIC)-iML1942

楼主:
电视显示面板的工作原理主要基于液晶材料的光学特性和电学特性。液晶显示屏由两片玻璃基板组成,中间夹层涂有液晶材料。当施加电压时,液晶分子会旋转,改变光的偏振状态,通过控制液晶分子的旋转角度,可以实现像素点的开启与关闭,从而显示出图像。
液晶面板是液晶屏中最为重要、并且所占据成本较高的一个部件。尽管液晶显示器的色彩效果最终不是由液晶面板仅仅这一个部件来决定(显示器的IC芯片也非常关键),但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液晶分子在不同电场作用下会改变其旋转角度,从而改变光的偏振方向。这种性质使得液晶能够控制光的透过与阻挡,实现显示效果。
未施加电压时,来自背光源的自然光经过下偏光片后形成线偏振光进入液晶盒内。上下玻璃基板内表面的取向层作用使液晶分子从下到上扭曲90度,使得光在传播过程中偏振方向同步旋转。当偏振光到达上偏光片时,与偏光片的光轴平行,光线可以透过,LCD呈现亮态。施加电压后,液晶分子的长轴平行于电场方向,线偏振光的偏振方向不再旋转,无光线透过,LCD呈现暗态。
控制PANEL时序动作的核心电路,控制扫描驱动电路何时启动,并将输入的视频信号(例如LVDS信号)转换成数据驱动电路所用的数据信号形式(例如mini-LVDS信号或RSDS信号),传递到数据驱动电路(COF IC),并控制数据驱动电路适时开启。
PMIC,即电源管理芯片,主要功能在于能够自动侦测和调节电压,从而提升色彩及分辨率表现;在TCON显示面板中;PMIC(电源管理芯片)作为显示系统的“电能供应心脏”,不仅确保屏幕的稳定、高效运行,还优化了能耗,使得显示设备在性能与功耗之间达到了平衡。
电源管理芯片 - iML1942是一个高度集成的电源管理IC为TFT液晶面板。它具有完整的I2C接口来编程各种参数。该设备包括一个针对AVDD的电流模式升压调节器,一个针对VBK1的同步升压转换器。VGL可选的反相转换器或负电荷泵调节器,VSS1负线性调节器,可选的增压调节器或电荷泵调节器VGH与温度补偿输出,VCOM1可编程DACVOCM2VOCM和14通道可编程伽马放大器。
内部调节器输出。将此引脚与解耦电容器连接起来。VBK1降压调节器的反馈电压输入。电源接地引脚。VBK1降压调节器的切换节点。
温度补偿输入引脚。将NTC热敏电阻和电阻连接到此引脚上,以控制VGH/VGL电压的斜率,以进行温度补偿。
PMIC - iML1942设备包括各种保护功能,如输入欠压锁定(UVLO)和过温关闭(OTP)。输出端包括欠压保护(UVP)和短路保护(SCP)。
iML1942有一个WQFN 46针6.5 mm X 4.5 mm,底部暴露的热垫,以提供较佳的散热。该设备的额定工作范围为-40至+85°C温度范围。
电源管理芯片 - iML1942的特性:
8.6V至14.7V的电视输入电源电压范围
4.3V至6V的输入电源电压范围为MNT
全I2C接口控制
AVDD、VBK1、VGH、VGL、1位可选择切换频率(500 kHz/750kHz)
可选的内部或外部MOSFET驱动器增压调节器的AVDD:
- 13.5V至19.8V的输出电压范围
VBK1的同步吸盘调节器:
- 1.8V至3.35V的输出电压范围
用于HAVDD的大电流可编程放大器:
- 7位分辨率
- ±200mA输出短路电流
可选的反向调节器转换器或充电泵调节器的VGL:
- -3V至-18V的输出电压范围
- 温度补偿输出
VSS1的负线性调节器:
- -3V至-16V的输出电压范围
- 采购和连接能力
可选的增压调节器或更换泵调节器的VGH:
- 20V至45V的输出电压
- 温度补偿输出
封装:
-WQFN 6.5x4.5-46
-WQFN 6x6-48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