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3500_EVK温升测试

楼主:
测试KTC3500_EVK在17V输入24V2A输出时的温升情况,因为热成像没做测温功能只能显示一个大概的温度情况。上电后KTC3500和MOS的温度并不高,主要热源都由二极管产生。在发热方面非同步升压的二极管发热不可避免,对温升有要求的最好选择同步升压芯片。另外在通电后顶层板子的铺铜温度也有升高,说明大面积铺铜可以更好的把热源平摊到其它低温结构处,增加与空气的热交换面积减小局部器件超温的风险。

温升

网友A:
这温度感觉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温度感觉有点高啊

目测七八十度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