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网络问题

楼主:
这里这个网络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呀,不知道改了哪里

网友:
有告警

双击它,会弹出错误详情窗口。

或运行DRC检查一下

网友:
我这是选中这个网络了,在PCB中选择我这个网络,然后取消勾选就行了

网友:
什么颜色,是上面的小xx图标吗?这个是提示你有错误,可以你定的哪些规则应该有违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