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耦合线性放大器原理

楼主:
基本的电容器耦合隔离放大器

      隔离放大器是由彼此互相电隔离的前后两级所组成的一个元件,在输入级及输出级之间用一个隔离障碍将彼此分开,因此信号耦合必须经过处理以便跨过这个隔离障碍。有些隔离放大器使用光耦合器或变压器耦合来提供前后两级的隔离,但不论如何,现代大部分的隔离放大器是使用电容器耦合来进行隔离。首先,每一级都要有各自独立分离的电源电压及接地,以确保彼此没有共接。一个简化的典型隔离放大器框图如图14.8所示。值得注意,图中使用两个不同的接地符号,以强调前后两级隔离的观念。
    在输入级包含一个放大器、一个振疡器及一个调制器,调制( modulation)是指允许一个包含信息的信号,用以修饰另一个信号的某一个特性:如幅度、频率或脉冲宽度等。如此,第一级的信息依旧被包含在第二级,在这个例子中,调制使用一个高频的方波振荡器修饰原先的信号。在隔离障碍中使用一个电容值较小的电容器,用以耦合从输入到输出之间的低频调制信号或dc电压。但若没有调制,则原本禁止的高电容值电容器就势必需要,而导致级与级之间的隔离效果降低。输出级包括一个解调制器,以便从被调制过的信号中取出原输入级的信号,使原先从输入级来的信号回到其原有的形式。

    在图14.8中的高频振荡器输出,可将输入放大器信号,作幅度或脉宽调制。若使用幅度调制,振荡器输出的幅度将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如图14. 9(a)以一个完整周期的正弦波来表示。若使用脉宽调制,振荡器输出的工作周期将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改变脉波宽度,在图14.9(b)中表示一个使用脉宽调制的隔离放大器。
    虽然内部使用了相当复杂的电路处理, P8050AH隔离放大器仍然是一个可以简单使用的放大器。当供应直流电压及输入信号之后,就可得到放大的输出信号,我们看不到也不必理会其隔离的过程。

https://www.51dzw.com/embed/embed_76950.html

不明白一点这么小的一个电容能承受如此高的电压?

网友A:
【不明白一点这么小的一个电容能承受如此高的电压?】

电容器的两导体之间距离越大(绝缘层越厚),电容器越能够承受高电压,同时电容器的电容量越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一点这么小的一个电容能承受如此高的电压?】 电容器的两导体之间距离越大(绝缘层越厚),电容 ...

那种隔离芯片整个宽度也不过是几个毫米,用在隔离电容上的长度不会超出芯片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隔离芯片整个宽度也不过是几个毫米,用在隔离电容上的长度不会超出芯片宽度

你看看光耦,光耦芯片的宽度和电容式隔离模拟芯片是一样的,都是0.3inch。光耦的发光管侧与光电管侧之间耐压可达5kV甚至更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种隔离芯片整个宽度也不过是几个毫米,用在隔离电容上的长度不会超出芯片宽度

【用在隔离电容上的长度不会超出芯片宽度】

实际上这种隔离芯片内部的电容大小不到1mm。

另外,据我所知,芯片内部用于耦合的电容有两个。你从51电子网copy的图中没有显示出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隔离芯片整个宽度也不过是几个毫米,用在隔离电容上的长度不会超出芯片宽度

还有一种变压器耦合的隔离模拟模块,只需要一组直流电源。为隔离的前端供电是模块内部的一个小开关电源,连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一起集成到模块内部。记得这种模块型号是AD620。你说的那种芯片,记得是Burr-Brown公司(已被德州仪器收购)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隔离芯片整个宽度也不过是几个毫米,用在隔离电容上的长度不会超出芯片宽度

无论电容耦合还是变压器耦合,其原理都是调制,而且是幅度调制,和长波中波短波无线电广播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在隔离电容上的长度不会超出芯片宽度】 实际上这种隔离芯片内部的电容大小不到1mm。 另外,据 ...

为什么是两个电容?

网友:
隔离放大器的前级后级之间的电压(所谓隔离就是隔离这个电压)对后级来说是共模输入,如果后级是理想的差动放大器,那么共模电压对后级没有影响,也就是不会造成额外的误差。

既然是差动放大器,当然就有两个输入端,所以需要使用两个电容器。

网友:
从另一个角度想,电流必须构成回路才能够传递信号。一个电容没法构成回路。如果电流返回路径是直接联接,那可就不隔离了。所以,至少要两个电容,直流隔离,交流构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