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选型

楼主:
行星减速机选型要点

依扭力决定框号:动力源经过减速比后会有扭矩放大的效果,减速机输出扭矩值与减速比成正比,当比数越大扭矩值将越高;但减速机的齿轮组有极限,因此行星减速机的定输出扭矩,表示在该数据下运作产品可稳定工作,所以须按需求扭矩选择框号。

依精度决定型号:自动化过程中会需要定位,当定位精度要求越高,则需选配更高阶产品,反之亦然。行星减速机的精度称为“背隙”,指的是齿轮组的间隙,定义是输入端固定时,行星减速机输出轴可旋转的角度值。回程间隙越小,精度越高,成本也越高,用户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精度即可。

依安装尺寸选用:即伺服电机前端的尺寸。行星减速机的输入端必须与伺服电机的输出端尺寸完全吻合。

依外观选用:依客户需求输出轴与连接面有标准的系列可供用户选配,也可依用户特殊需求定制。

依轴径向力选用:行星减速机的寿命受内部轴承所影响,轴承寿命则可透过负载与转速推算,当减速机的轴径向力负载较高时,轴承寿命则会缩短,此时建议选用大一级产品。

选型时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传动比:传动比 = 输入转速/输出转速,并且要达到伺服电机的输出尺寸与行星减速机的安装尺寸一致,现阶段市场上的伺服电机的安装尺寸基本不同,同时行星减速机的容积要与伺服电机容积大小相匹配。

输出扭矩的工作条件:行星减速机的输出扭矩是在连续运转,8小时工作制,均匀负荷,无冲击的情况下进行的,还要考虑使用系数、F负荷类型、每分钟启停次数等。

回程间隙和成本:在选择行星齿轮减速机时,最后要关注的就是行星齿轮减速器的回程间隙,回程间隙越小其精度越高,成本也越高。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体积最小的减速器以节约成本,小型减速器的成本相对较低。

选型时的计算方法

  1. 确定减速比:如果标准减速机没有需要的减速比,可以选择接近的或定制的减速机。
  2. 扭矩计算与比较:在确定减速比后,将所选伺服电机的额定扭矩乘以减速比。原则上,该值应小于产品类型记录中提供的类似减速器的额定输出扭矩,同时,应考虑驱动电机的过载能力和实际所需的最大工作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