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定时闹钟功能的实现

楼主:
在不清楚开发板硬件设计的情况下,要实现定时闹钟功能的稳妥办法是用外部的开发板进行控制处理,将泰坦触觉开发套件作为振动器件来使用,两种的中间桥梁则为 串口通讯。

这里作为外部控制的是ETEB-6001DPX-V1开发板,它负责RTC计时及显示驱动等功能,显示器件为串行数码管。

数码管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CLK----P2.2

DIN----P2.3

CS ----P2.4

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CLK_SetLow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2, RESET)

#define CLK_SetHigh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2, SET)

#define DIN_SetLow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3, RESET)

#define DIN_SetHigh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3, SET)

#define CS_SetLow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4, RESET)

#define CS_SetHigh   GPIO_WritePin(GPIO2, GPIO_PIN_04, SET)

为进行串口通讯,使用串口为 UART0,其使用的引脚如图1所示。

图1 串口使用引脚

UART0的初识化函数为:

static void UART0_printf_init(void)
{
    UART_InitTypeDef init;
    init.baudRate         = 115200;
    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init.mode           = UART_MODE_NORMAL;
    init.DMAMode       = UART_DMA_MULTI_MODE;
    init.irqEnableFlag    = UART_IT_NONE;
    init.hwFlowCtl        = UART_HWFLOW_DISABLE;
    init.TXFIFOThreshold  = UART_TXFIFO_THRESHOLD_0BYTES;
    init.RXFIFOThreshold  = UART_RXFIFO_THRESHOLD_1BYTES;
    UART_Init(UART0, &init);
}

使用的RTC初始化函数为:

static void RTC_Calendar_init(void)
{
    RTC_InitTypeDef init;
    rtcDatetime time;
    /* set default RTC parameter */
    RTC_StructInit(&init);
    /* init RTC peripheral */
    RTC_Init(&init);
    /* set start calendar time */
    time.year = 2025;
    time.month =1;
    time.day = 16;
    time.hour = 7;
    time.minute = 4;
    time.second = 50;
    if(RTC_SetDatetime(&time) != DRV_OK)
    {
        while(1);
    }
    /* start count */
    RTC_Enable();
}

以触觉马达振动实现电子闹钟功能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rtcDatetime calendar;
    uint8_t tick = 0;
    RTC_Calendar_init();
    UART0_printf_init();
    EVB_LEDInit();
    Init_MAX7219();
    Write_Max7219(1,1);
    Write_Max7219(2,0);
    Write_Max7219(3,10);
    Write_Max7219(4,0);
    Write_Max7219(5,0);
    Write_Max7219(6,10);
    Write_Max7219(7,0);
    Write_Max7219(8,0);
    while (1)
    {
        /* get current date time */
        RTC_GetDatetime(&calendar);
        if(tick != calendar.second)
        {
            tick = calendar.second;
            Write_Max7219(1,calendar.second%10);
            Write_Max7219(2,calendar.second/10);
            Write_Max7219(4,calendar.minute%10);
            Write_Max7219(5,calendar.minute/10);
            Write_Max7219(7,calendar.hour%10);
            Write_Max7219(8,calendar.hour/10);
            if((calendar.hour==7)&&(calendar.minute==5)&&(calendar.second==0))
            {
                printf("vibrate 150 0.5 1000 0.5 0.5;");
                printf("\nCurrent time is %02d:%02d:%02d\n",calendar.hour, calendar.minute, calendar.second);
            }
        }
    }
}

整体的电路连接如图2所示,经程序的编译与调试运行,串口的输出信息如图3所示,即在得到设置时间时,会发出控制触觉马达的振动指令。

图2 电路连接

图3 输出信息

演示视频:

VID_20250116_223237

后面争取换个小板子来实现,那才更匹配。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在得到设置时间时,可以控制触觉马达的振动指令,实现了

网友:
后面争取换个小板子来实现,那才更匹配。

网友:
的确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