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6019

楼主:
不带负载有24V输出,带0.2A负载电源启动也工作正常,但如果高于0.2A电子负载时,输出高压升不上去,一直在5V左右,而且芯片很烫,有没有高手解答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输入电压多少你没有说。。。

网友A:
你的电路图是数据手册的官方图,不是你实际的图,你问的带载小的最大3个可能。

1,芯片是假的,这个芯片有假啊,你是不是在某宝买到假货了。

2,电感选择不对。

3,芯片过热保护,这个芯片发热量大,很多产品都是用散热好的铝基板。。

网友A:
你找资料的话找找下面的关键字。

xl6019 demo board manual

网友:
功率电感是个什么情况呢

不能带重载,要检查一下功率电感参数了

网友:
电感可能选型不合适,比如电感的饱和电流较小,0.2A以上时,进入饱和,饱和后的电感相当于导线,输出电压很难升高。

还有,输入电源的功率够不?

芯片很烫,多少°?

散热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B:
我想也应该是电感选的不合适,曾经看到过有人做DC-Dc降压电源,选的电感是用的1206的普通叠层贴片电感的现象。你要注意电感的直流饱和电流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
输入12V3A,电感选择的是47uh直播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也应该是电感选的不合适,曾经看到过有人做DC-Dc降压电源,选的电感是用的1206的普通叠层贴片电感的现 ...

输入12V3A,电感选择的是47uh直播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多少你没有说。。。

输入12V3A,电感选择的是47uh直播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图是数据手册的官方图,不是你实际的图,你问的带载小的最大3个可能。 1,芯片是假的,这个芯片 ...

输入12V3A,电感选择的是47uh直播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资料的话找找下面的关键字。 xl6019 demo board manual

网友A:
电感选择的是47uh直播电感-------电感的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感选择的是47uh直播电感-------电感的电流是多少啊????

电感电流就是输入电流,如果我是3A输入就是3A,我的负载只有0.5A,而且负载是一直连接的,上电就等于带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电流就是输入电流,如果我是3A输入就是3A,我的负载只有0.5A,而且负载是一直连接的,上电就等于带载 ...

我是问电感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电感电流就是输入电流??----电感电流可不是输入电流。

如果我是3A输入就是3A,我的负载只有0.5A,而且负载是一直连接的,上电就等于带载了。

网友A:
现在我给你回复和最上面的回复是一样的。。你逐项检查。。

你的电路图是数据手册的官方图,不是你实际的图,你问的带载小的最大3个可能。

1,芯片是假的,这个芯片有假啊,你是不是在某宝买到假货了。

2,电感选择不对。

3,芯片过热保护,这个芯片发热量大,很多产品都是用散热好的铝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给你回复和最上面的回复是一样的。。你逐项检查。。 你的电路图是数据手册的官方图,不是你实际的 ...

就是按官方推荐的图画的,元件值也是一样,发热是芯片一直在快速升压,而且升得慢造成的

网友:
换个电感吧,xl家的产品还是可以的,你实际的电路图,实际的线路板什么的最好放出来,这样看着demo线路图,好难说你这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