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速比对照表相关内容

楼主:
减速机速比的定义减速机速比是指输入轴与输出轴的转速比,即减速比 = 输入转速÷输出转速。例如,当减速机速比为10:1时,输入轴每转动十次,输出轴只转动一次。

速比的计算方式

若已知减速机额定功率为P(kw),转速为n1(r/min),减速器总传动比i,传动效率u,则输出转矩 = 9550Pu*i/n1(N.m),减速比 = 使用扭矩÷9550÷电机功率×电机功率输入转数÷使用系数;也可以是减速比 = 从动齿轮齿数÷主动齿轮齿数(如果是多级齿轮减速,那么将所有相啮合的一对齿轮组的从动轮齿数÷主动轮齿数,然后将得到的结果相乘即可);还可以是减速比 = 从动轮直径÷主动轮直径。

对于电机传动轴为14齿与二轴52齿传动,二轴小齿为16齿传动三轴83齿的情况,速比计算为电机传动轴转速除以减速机输出转速,这里电机传动轴与二轴的传动比为52÷14,二轴与三轴的传动比为83÷16,总速比为这两个传动比相乘(假设各级传动是串联关系)。

不同类型减速机的速比

蜗轮蜗杆减速机:是一种具有大减速比的传动装置,但文档未给出具体速比数值,只是表明其广泛应用于需要大减速比的场所。

摆线针轮减速机

单级摆线(BLBLY,BLD)传动比有9、11、17、23、29、35、43、59、71、87。

双级摆线(BLEBLEY,BLED)传动比为121等(未完全列举)。

R77减速机

R基本型速比范围为3.83 - 229.71。

RX型速比范围为1.62 - 6.2。

R/R组合型可达到27001。

行星减速机:速比通常在几十到上百倍之间,具体数值可通过查看行星减速机速比表获取,在速比表中按照型号的不同列举了行星减速机的速比、传动效率、额定扭矩等主要参数。

减速机速比对照表的作用及注意事项

作用:减速机速比对照表是根据各种减速机型号的实际使用经验,整理出来的减速机速比的一个参考值。通过查阅对照表,可以方便地了解每种型号的减速机所适用的速比范围,从而选择适合的减速机型号和速比参数。对于一些普通应用,减速机速比对照表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注意事项:对照表列出的数据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值,而不能完全依赖于它。在选择减速机型号时,不仅需要考虑速比参数,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参数,比如功率、转矩、齿轮材质和精度等,以确保传动系统的稳定可靠性和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