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XN947开发板测评】点阵板显示驱动

楼主:
新年即将来临,为了烘托热烈的气氛,使用点阵板是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所用的是一款P4.75型的红色点阵板,其显示分辨率为16*64像素点,见图1所示。

图1 点阵板外观

该点阵板与开发板间是通过接口J1和J2来连接,如图2所示,具体的连接关系为:

CLK---P0_25

LR1---P0_26

LEN---P0_24

LSTB---P0_27

LA---P0_10

LB---P0_28

LC---P0_31

LD---P1_2

图2 所用接口

为输出高低电平所定义的语句为:

#define CLK_high       GPIO_PortSet(GPIO0, 1U << 25U)  //CLK

#define CLK_low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25U)

#define LR1_high       GPIO_PortSet(GPIO0, 1U << 26U) //DIN

#define LR1_low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26U)

#define LEN_high       GPIO_PortSet(GPIO0, 1U << 24U) //RES

#define LEN_low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24U)

#define LSTB_high      GPIO_PortSet(GPIO0, 1U << 27U)  //DC

#define LSTB_low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27U)

#define LA_high        GPIO_PortSet(GPIO0, 1U << 10U)  //LA

#define LA_low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10U)

#define LB_high        GPIO_PortSet(GPIO0, 1U << 28U)  //LB

#define LB_low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28U)

#define LC_high        GPIO_PortSet(GPIO0, 1U << 31U)   //LC

#define LC_low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31U)

#define LD_high        GPIO_PortSet(GPIO1, 1U << 2U)   //LD

#define LD_low         GPIO_PortClear(GPIO1, 1U << 2U)

使用字模提取软件所构建的数组为:

uint8_t tab[]={

//蛇(0) 年(1) 祥(2) 瑞(3)

0x20,0x10,0x10,0x10,0x10,0x10,0xFE,0x7D,0x02,0x55,0x04,0x56,0x80,0x54,0x88,0x54,

0x90,0x7C,0xA0,0x50,0xC0,0x10,0x82,0x14,0x82,0x1E,0x82,0xE2,0x7E,0x40,0x00,0x00,/*"蛇",0*/

0x00,0x10,0x00,0x10,0xFC,0x1F,0x80,0x20,0x80,0x20,0x80,0x40,0xF8,0x1F,0x80,0x10,

0x80,0x10,0x80,0x10,0xFE,0xFF,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年",1*/

0x04,0x21,0x84,0x10,0x88,0x10,0x00,0xF8,0xFE,0x0B,0x20,0x10,0x20,0x10,0xFC,0x39,

0x20,0x54,0x20,0x90,0xFE,0x13,0x20,0x10,0x20,0x10,0x20,0x10,0x20,0x10,0x20,0x10,/*"祥",2*/

0x20,0x00,0x22,0x02,0x22,0xFA,0x22,0x22,0xFE,0x23,0x00,0x20,0xFE,0x27,0x20,0xF8,

0x40,0x20,0xFE,0x23,0x52,0x22,0x52,0x3A,0x52,0xE2,0x52,0x42,0x52,0x02,0x06,0x02,/*"瑞",3*/

};

向点阵板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OutByte(uint16_t dat)
{
    uint8_t i=0 ;
    for(i=0;i<16;i++)
    {
       CLK_low;
       if(dat&0x8000)
       {
          LR1_high;
       }
       else
       {
          LR1_low;
       }
       dat=dat<< 1;
       CLK_high;
    }
}

点阵板列输出的函数为:

void DisCol(int16_t lenght)
{
      int16_t dat,n;
      int8_t m=0;
      while(lenght--)
      {
            dat=( tab[m*32+ScanRow*2+1]<<8)+ tab [m*32+ScanRow*2];
            OutByte(dat);
            m=m+1;
      }
}

显示输出的函数为:

void  Display(void)
{
  DisCol(4);
  LEN_high;
  LSTB_high;
  LSTB_low;
  SeleRow(ScanRow);
  LEN_low;
  ScanRow++;
  if(ScanRow>15)  ScanRow=0;
}

实现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int8_t i,n,f,m,j;
    uint16_t k;
    gpio_pin_config_t led_config = {
        kGPIO_DigitalOutput,
        0,
    };

	gpio_pin_config_t key_config = {
        kGPIO_DigitalInput,
        0,
    };
    CLOCK_SetClkDiv(kCLOCK_DivFlexcom4Clk, 1u);
    CLOCK_AttachClk(BOARD_DEBUG_UART_CLK_ATTACH);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Gpio0);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Gpio1);
    BOARD_InitPins();
    BOARD_InitBootClocks();
    BOARD_InitDebugConsole();
	GPIO_PinInit(GPIO0, 25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26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24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27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10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28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31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1, 2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6U, &key_config);
	ScanRow=0;
    while (1)
    {
         Display()
         delay(2);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显示效果如图3所示。

图3  汉字显示效果

网友:
真好看啊

网友:
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