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一个逻辑分析仪,对写代码很有帮助

楼主:
最近复习Linux spi驱动,因为我自己的SPI外设和教程配套开发板的外设不同,死活调不通。

没人指导,然后我就专门买了一个逻辑分析模块,再画了一个小板子引出信号测试。

一看逻辑波形发现SPI读写过程没错,只是对读回来的数据理解错了,然后改代码将读到的数据按格式正确的打印出来,完美解决

网友A:
少量信号用示波器更好一些 示波器能看到很多逻辑分析仪看不到的问题 比如电平高低 上升下降时间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前最好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不是符合标准,确认这个后再去看逻辑分析仪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量信号用示波器更好一些 示波器能看到很多逻辑分析仪看不到的问题 比如电平高低 上升 ...

这个倒是不担心,开发板一般比较标准。现在我也没有示波器了

网友:
逻辑分析仪对调接口还是很有用的,我调接口的时候基本都把逻辑分析仪接上,能很直观的知道数据有没有发出,发出的数据都不对。

网友B:
用示波器的解码功能应该可以,只是一般的示波器最多4通道,8通道以上的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的解码功能应该可以,只是一般的示波器最多4通道,8通道以上的太贵了

目前没有示波器,因为是自己学习的,也不敢拿回公司弄

网友:
有个同款逻辑分析仪,只是好久没用了

网友:
我们公司但是在产品开发时,就是借助逻辑分析仪对相应的产品做分析,进行改进的!

网友C:
这个逻辑分析仪确实不错,不过最近我发现电平不太准(明明没有高电平,显示了一小段高电平),不知道是板子问题,还是逻辑分析仪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逻辑分析仪确实不错,不过最近我发现电平不太准(明明没有高电平,显示了一小段高电平),不知道是板子 ...

有毛刺吧,其实像这种小的逻辑分析模块只能看几十M的低速信号,有毛刺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毛刺吧,其实像这种小的逻辑分析模块只能看几十M的低速信号,有毛刺就不行了

我那会测得是IIC,不到1MHz,但是信号采出来有点问题。
不过最终调通了。

网友:
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就是必备入门工具 否则打死也想不到原来波形长这个样

网友:
预算够的话,还是购买一个逻辑分析仪吧

网友:
非常有帮助,这玩意比示波器通道多多了,对并行数据分析非常有用

网友:
逻辑分析仪还能解码,这个也是蛮有用的一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量信号用示波器更好一些 示波器能看到很多逻辑分析仪看不到的问题 比如电平高低 上升 ...

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用在不同环境下么,这两种设备都很有用。

网友:
逻辑分析仪是学习和开发的利器,学习的时候你看文档还是很虚的,看逻辑分析仪一下子就能看懂了。开发的时候,有些数据如果时许有问题,你也很难从代码上知道,有个逻辑分析仪就能化虚为实,所有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