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MSP430离线编程器 有哪些,原先力杰的那款买不到了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  MSP430离线编程器 有哪些,原先力杰的那款买不到了,新买的那款有些难用。

网友:
MSP-FET编程器支持所有MSP430微控制器的编程和调试

网友:
另外,J-Link编程器,也支持MSP430系列单片机MSP430的编程和调试

OLIMEX 的 MSP430-JTAG也可以

网友:
Jlink应该也是支持的,记得刚开始玩的时候IAR就支持MSP430,那么jlink应该就能用;
大多都用的ti测评板上的下载电路,掰一块看看?

网友:
从MSP430开发板上拿一个下载器来用呗。废物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