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霍尔有什么简易办法?

楼主:
针对大电流检测使用的霍尔,检查外观并没有什么鼓包破损断裂,该如何判断其是否完好并且准确度良好,如果要通过大电流实际检测输出,需要有大电流发生器,有其他什么办法?

网友A:
你好,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最近也有这样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最近也有这样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目前解决不了,非得要大电流发生器吗,或者小电流多绕几圈模拟一下,就是有点费事甚至难以实现对于开口的霍尔或者软线电缆的还行,不开口的或者较长电缆甚至铜排那就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