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spberry Pi 5 测评】驾驭无头骑士—— 无显示器操作树莓派5

楼主:
一、硬件开箱

首先,感谢电子工程师世界(EEWorld)组织本次测评活动,同时感谢得捷电子(Digikey)对赞助的开发板——树莓派5(4GB版)。
得捷电子上下单树莓派5之后,前后等了大概两个星期,收到了板子的顺丰快递。快递是从美国发货的,经FedEx送到深圳或者上海,清关之后,再由顺丰快递转发过来;整个过程中,耗时最长的是清关,大概需要一个星期左右,FedEx和顺丰两个加起来一个星期左右。
进入正题之前,首先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开箱环节。为了树莓派5测评的顺利进行,收到板子之前,在某宝采购了一些配件,比板子先收到。收到配件后一直没有拆开,为的就是等板子到了之后一起开箱。
首先是板子和新买的配件的大合照:
图中一共有七个东西,分别是:
  • 树莓派5(4G版)
  • 27W电源
  • PCIE转M.2 NVME固态硬盘扩展板一体式主动散热器(WAVESHARE盒子)
  • 亚克力外壳(磨砂 灰色)(SEEKMAKER盒子)
  • 64GB Micro-SD卡
  • 128GB M.2 2242固态硬盘
  • RTC电池
    拆开树莓派5包装盒:

    正面可以看到比较大的几个芯片分别是:
  • 博通(BROADCOM)的BCM2712,中间银白色最大的;
  • 美光(Micron)的内存芯片,4GB,位于主控旁边;
  • 树莓派自研的南桥芯片 RP1,位于内存芯片的右侧;
  • 千兆以太网收发器芯片 BCM54213PE,位于RP1右下角;
  • 瑞萨(Renesas)的电源管理芯片 DA9091,位于左下角;
  • WiFi/蓝牙模组,位于左上角,金属屏蔽罩封起来了,看不到具体型号信息;
  • 主控芯右下角8脚的小芯片,应该是一个SPI Flash芯片,用于存放固件的,具体型号也看不出来;
    接下来,拆开各配件,准备组装:

    贴上散热胶贴,准备安装散热器:

    装好散热器和固体硬盘:

    最后,装好亚克力保护壳:

    二、系统安装
    树莓派5可以不适用显示器进行系统安装,即所谓的“无头”模式,下面进行介绍。
    2.1 安装 Raspberry Pi Imager
    Raspberry Pi Imager是树莓派官方的系统安装程序,支持众多操作系统镜像,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并且支持配置WiFi热点、设置SSH服务等功能,无头模式强烈推荐使用Imager进行系统安装,会方便很多。
    Raspberry Pi Imager下载页面: https://www.raspberrypi.com/software/
    Windows系统下载安装包之后,运行按照安装向导操作即可,没啥难度。
    2.2 安装 Rasberry Pi OS
    安装完Raspbbery Pi Imager之后,就可以使用Imager将操作系统安装到Micro SD卡了。
    Raspberry Pi Imager主界面如下:

    开始之前,需要先把Micro SD卡插入电脑上。
    PS:我的笔记本电脑有SD卡插槽,装上黑色的Micro SD转SD外壳之后可以直接查到笔记本电脑进行读。
    插入Micro SD卡之后,Imager界面上依次选择:
  • Raspberry Pi Device栏选择 Raspberry Pi 5;
  • 写入的操作系统 选择 Raspberry Pi OS 64 bit;
  • 存储卡,选择刚刚插入的SD卡;
然后点击Next,将会弹出设置界面,这一步对于无头模式很关键:
点击“编辑设置”,在弹出OS Customization界面中,设置通用(General)配置:
再设置系统服务(Services):
接着点击“保存”,界面如下:
点击“是”继续,Imager会弹出警告界面,提示此操作会将SD卡上现有数据删除掉(新的SD卡无需注意,老卡的话需要注意先备份):
继续点击“是”,则会开始写入过程,Imager主界面会显示整体进度:
这个过程中,Imager就会联网下载对应的操作系统镜像,并将其写入到SD卡上。因此,需要注意保持网络畅通,并且不要拔掉SD卡!
安装完成后,Imager会弹框提示:
弹框提示系统烧录成功!

三、系统登录

烧录完成后,即可将Micro SD卡从PC上取下,装到树莓派5上。
接下来,上电开机,如无意外,树莓派5启动后会连接Imager配置的WiFi热点。此时,通过树莓派5的绿色指示灯闪烁情况,可以知道系统是否正常运行。正常情况下,系统启动过程中闪烁频率较高,启动后闪烁频率比较低。

3.1 ping测试

通过路由器管理界面可以查看到树莓派5的IP地址,例如,我的树莓派5连接路由器的IP地址是 192.168.3.46,使用ping命令可以测试是否可访问:
或者通过前面设置的主机名,也可以直接在内网找到树莓派设备,例如,我前面设置的rpi5.lcoal,也可以直接ping通:
ping测试成功后,我们就可以使用SSH协议进行登录了。

3.2 SSH登录

打开MobaXterm,新建Session:
host填写rpi5.local,username填写前面设置的,我这里是xu,点击OK后输入密码,登录成功:
成功登入系统。

四、远程桌面

使用VNC协议,可以远程访问桌面。

4.1 启用VNC服务

开始之前,需要先打开树莓派5上的VNC服务,具体方法如下:
  1. 使用如下命令打开rasp-config:
  • sudo raspi-config
  1. 上下移动贯标选中Interface Options,按Enter选中;
  1. 继续上下选中VNC,按Enter键选中;
  1. 在“Would you like the VNC Server to be enabled?”界面,左右移动光标到<Yes>上,按Enter确认;
  1. 接着,rasp-config会弹出操作成功的提示:
  1. 按Enter确认后,跳转到主界面,按ESC退出rasp-config;
    4.2 使用VNC客户端
    树莓派官方推荐使用TigerVNC,它是VNCViewer的开源替代,轻量好用,用来连接树莓派够用了。
    TigerVNC下载链接: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tigervnc/files/stable/
    下载、安装没啥难度,不再赘述。
    按照如下步骤连接树莓派5:
  2. 打开TigerVNC后,输入树莓派5的IP或主机名;
  1. 点击“选项”,在弹出界面中,切换到“输入”标签,选中“无光标时显示一个点”,点确定保存修改:
  1. 返回主界面,点“连接”,开始连接到树莓派,弹出认证界面:
  1. 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确定登录:
  1. 如果用户名、密码无误,则可以看到成功登录的桌面画面:

五、软件安装

5.1 替换软件源

Raspberry Pi OS使用的包管理器是Advanced Package Tool (APT) ,默认情况下,系统使用的软件源配置文件有两个,分别为:
/etc/apt/sources.list.d/raspi.list
/etc/apt/sources.list
其中,raspi.list的内容为:
deb http://archive.raspberrypi.com/debian/ bookworm main
# Uncomment line below then 'apt-get update' to enable 'apt-get source'
#deb-src http://archive.raspberrypi.com/debian/ bookworm main
/etc/apt/sources.list的内容为:
deb http://deb.debian.org/debian bookworm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deb http://deb.debian.org/debian-security/ bookworm-security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deb http://deb.debian.org/debian bookworm-updates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 Uncomment deb-src lines below then 'apt-get update' to enable 'apt-get source'
#deb-src http://deb.debian.org/debian bookworm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deb-src http://deb.debian.org/debian-security/ bookworm-security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deb-src http://deb.debian.org/debian bookworm-updates main contrib non-free non-free-firmware
中科大开源镜像站有这两个文件对应的软件备份,可以使用科大镜像站对以上两个文件中的URL进行替换。
执行如下命令:
sudo sed \
-e 's|http://archive.raspberrypi.org|http://mirrors.ustc.edu.cn/raspberrypi|g' \
-e 's|http://archive.raspberrypi.com|http://mirrors.ustc.edu.cn/raspberrypi|g' \
-i.bak \
/etc/apt/sources.list.d/raspi.list
sudo sed -i.bak 's/deb.debian.org/mirrors.ustc.edu.cn/g' /etc/apt/sources.list
完成上述修改后,运行以下命令以 更新本地软件包列表:
sudo apt update

5.2 安装常用软件

接下来安装j几个常用软件测试一下:
sudo ap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cmake g++ vim neofetch
使用科大镜像站,下载速度会快很多。

六、参考链接

  1. https://www.raspberrypi.com/software/
  2. https://www.raspberrypi.com/documentation/computers/getting-started.html
  3. https://www.raspberrypi.com/documentation/computers/remote-access.html
  4.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tigervnc/files/stable/

东西需要配这么多啊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2 小时前

网友:
这一套和我们公司一样,树莓派5开机速度比树莓派4快不少。

网友:
我pi 3b pi400都吃灰了。。。得用起来,pi5的颜值不错哟

网友:
无头有些时候很坑,我装nas就给搞坏了,结果连不上我家WiFi了,哭瞎

网友:
东西需要配这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