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要你的壳”之TI-82计算器改造(1)

楼主:
前阵子我在 拆解TI-82计算器尸体 帖子中留了一个悬念,我买计算器尸体干啥?要逐步揭晓谜底了。

这款计算器尸体我前后一共买了好几块,最初买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当时觉得TI-82的键盘手感还不错,有改造利用价值,于是就有一个DIY计算器的想法。因为我囤积了不少的液晶屏(模块),有些像素比较多的适合用来做PDA、计算器等等,但是需要遇到比较合适的壳。

TI-82的壳适合什么呢?它的原装屏是96x64分辨率的,太落伍了,至少也得128x64起步吧,12864的模块已经泛滥了。但12864确实也不高,做计算器有条件还是尽量用分辨率更高的,但是TFT屏耗电多,不如单色反射式的节能。比如下面照片上这些屏,分辨率分别是240x160, 128x160, 128x96, 240x96

128x96(左下)这块有点小了,浪费了计算器面板面积。240x96(右下)这个比例不合适,128x160(右上)这个需要横过来用,显示区域不能居中。240x160(左上)这块如果能放得下就是最合适的了。大小和计算器差不多匹配:

从内部看能否放进去呢? 大了点哦,直接放就和壳体有冲突了。

这个屏(以前从隔壁老王那里买的)没有塑料支架,完全是玻璃的,尺寸不能减小,无法削足适履。所以想用它的话只能是在壳体上动手脚了。左右宽度是够的,冲突的主要是那两个带螺丝孔的定位柱。下面图上,最靠前的位置有突起,如果要扩大一点放屏的空间,需要削一下。

用木雕刻刀和电磨处理后成这个样子了(这样屏可以紧贴着壳体):

关键的另一头定位柱的问题,用雕刻刀切掉一半,一点一点切,直到屏的位置留够。残余的定位柱还能起到卡位固定的作用,所以不把它完全切掉。

到这样屏就能放上去了:

这样计算器的屏选型确定了。

如何利用计算器的键盘?如果PCB的沉金没有被腐蚀,是完整的话,可以拆掉所有元件,用PCB上的按键触点。我自己把扫描线测量出来了,如下:

也就是,自己再画PCB设计核心板,用飞线连到原机PCB上的键盘扫描线在某个IC的焊盘位置,就能利用原来的键盘。

厉害,动手能力真强,膜拜!!!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挺好的想法,,顶楼主一下,,那个玻璃显示屏如果多一点点的话可以磨掉,就不用动外壳的塑料了。。

网友:
等后续改造

网友:
笑死我了这个标题。。

网友A:
准备改造成什么 期待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改造成什么 期待后续

还是计算器呀~

网友:
离最终成品,就差一个电路板和程序了!

网友:
想法不错,顶楼主一下,期待成品

网友B:
那你这计算器不得厚的飞起啊

网友C:
换屏不需要改软件的嘛?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真强,很好奇最后改装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不错,很多东西就是只要壳子,只因为壳子比里子难做

网友:
你这个改造就有些牛逼了,我想起我之前在咸鱼买了个支付工具的东西,用stm32f103的,有空也得拿出来练练,就是确实思维固化,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计算器不得厚的飞起啊

不,利用原壳,所以外观尺寸不变。内部换,元件数量会变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屏不需要改软件的嘛?

整个电路都换掉,要用STM32做主控了。

网友:
这是要干什么big th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个电路都换掉,要用STM32做主控了。

那基本上等于从0重新开始搞了,除了不用再去做一套塑胶壳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真强,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