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站各类安全隐患及处理建议

楼主:
在当今社会,随着电动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和绿色出行理念的深入人心,充电站作为电动汽车能量补给的关键基础设施,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伴随机遇而来的,是充电站在运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安全风险与挑战。从电气安全、消防安全到人身安全,每一个环节都牵动着广大用户、运营商乃至整个社会的神经。

本篇文章为充电站常见安全隐患典型问题进行整理,希望对场站运营方有一定的帮助。

一.重大安全隐患典型问题

问题1:交直流充电桩桩体外壳未设置明显接地。

不符合广东省标准DBJ/T 15-150-2018《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 4.7.3 “充电设备的金属外壳和支架、底座等金属构件均应就近与建筑物的接地装置可靠连接”要求。

建议:将充电设备的金属外壳、支架以及底座等金属构建,就近与建筑物的接地装置进行可靠连接。若条件允许,也可考虑在充电桩附近设置独立的接地极,接地电阻应不大于4Ω。

问题2:部分充电站电选址不符合防火要求。

大功率的充电设施(如直流充电桩、充电主机系统)安装在建筑物的地下负一层。这一布局违反了GB/T 51313-2018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中的相关规定。

特别是“表6.1.5 :多层汽车库充电设施防火单元最大允许建筑面积1250平方米,且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排烟设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要求。

建议:深圳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地下停放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对于地下停车场内充电桩的设置及充电功率提出了具体且明确的限制要求—充电桩应有限安装在地下一层及二层,并不建议在地下更深层区域进行安装;同时,充电功率应被限定在30kw以下,并推荐使用慢充桩。

大功率充电设施(如非车载充电机、充电主机系统)应避免设置在建筑物的地下层,而是更适宜集中布局于建筑物的地上某一区域。

在选择充电站位置时,应充分考虑消防安全要求,确保所选位置符合相关防火标准,并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以保障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问题3:部分充电站未配置灭火器

不符合GB 50966-2014《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中第11.0.4条“电动汽车充电站建筑物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有关规定。

室外充电区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不考虑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时,充电站应按轻危险级配置灭火器;

▷ 考虑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时,充电站应按严重危险级配置灭火器。

建议 :

▷ 站点消防器材应配置齐全、完好。

▷ 无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的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于4kg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15米一个,不足15米取整放置且一个配置点不应少于2具;

▷ 有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充电设施区域宜放置不少于4kg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放置距离为9米一个,不足9米取整放置且一个配置点不应少于2具。

▷ 在充换电基础设施附近,宜增加配置灭火剂充装量不小于30L的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或推车式水喷雾灭火器,推车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30m。

对于选址在地下车库的充电站应按照各地出台的政策,例如江苏地下车库充电站的消防设施设备为:

▷ 充电区域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采取快速响应喷头,每个充电车位上方应至少设置2个喷头。

▷ 充电区域增设可燃气体探测器,探测气体种类宜为氢气或一氧化碳。

▷ 每个充电车位上方至少设置1只感烟探测器,宜设置高灵敏度感烟探测器,鼓励增设图像型火灾探测器或红紫外复合火焰探测器。

▷ 充电区域的灭火器应按严重危险级配置,且应至少增配1具不小于60L的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或推车式泡沫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不应大于30m。

▷ 充电区域宜配置大尺寸汽车用灭火毯、便携式高效泡沫灭火设备、防火挡水围栏等灭火器材和设备。

问题4:充电站点堆积较多易燃纸皮杂物,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

不符合GB/T 37293-2019《城市公共设施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5.3“充换电设施充换电工作区域不应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污染和腐蚀介质”的要求。

建议 :及时清理站点堆积的易燃杂物,做好站点消防安全管理,合理规划站点空间,做好站点快递堆积区域与充电区域的有效隔离。

问题5:部分充电桩设置在疏散通道门口,且紧靠建筑物窗户布置。

这种布局在充电过程中若发生火灾,将对人员的逃生生命通道造成极大的阻碍,不符合DBJT 15-150-2018广东《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4.2.2(2)“充电设备不应布置于疏散通道上,且充电时不应影响人员疏散”的要求。

建议 :

立即调整充电设备的布局,做好站点疏散通电两侧与充电区域的有效隔离,做好站点消防安全管理,充电设备不应布置于疏散通道两侧。

加强站点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定期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和演练,确保所有员工熟悉紧急疏散程序,并具备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二.较大安全隐患典型问题

 问题1:箱变低压柜出线开关不是漏电开关(下级配电箱、充电桩进线开关也不是漏电开关)。

不符合GB 50966-2014《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5.2.4 第1条“电源进线宜采用阻燃电缆及电缆护管,并应安装具有漏电保护功能的空气开关”要求。在发生人身触电时开关不会立刻跳闸,存在较大的人身触电安全隐患。

建议 :在低压柜、配电箱的出线开关或充电进线开关中,至少有一侧应配备具有漏电保护功能的开关。这将有效减少触电事故的风险,保障操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问题2:操作充电桩漏电开关测试按钮,开关不能跳闸;且开关漏电保护定值设定为500mA或300mA,设定值过大。

发生漏电时,不能以最短时间切除开关,可能起不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建议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RCD)动作试验每月应不少于一次,剩余电流条件下的动作特性试验每年应不少于一次。充电桩漏电保护开关漏电动作电流值宜设置为100mA及以下,漏电动作时间宜设置为最小时间。

问题3:配电箱未安装浪涌保护器,充电桩内部也未配置;或配电箱内、充电桩内浪涌保护器已动作失效。

不符合GB/T 18487.1-2015《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中第11.7条“电涌保护器的安装与选型应根据供电设备的安装场所并满足GB 50057-2010中6.4的要求,当充电设备必须采取避雷防护措施时,应在导电体和PE之间安装浪涌保护装置”要求。

 建议 :及时加装或更换故障浪涌保护器。

 问题4:配电箱内电缆进出线孔洞未封堵。

如未做封堵,可能会出现小动物进入的情况,造成短路故障;也会造成配电箱内凝露严重,有较多水珠,导致电气设备氧化生锈,或导致配电箱内铜排、电缆等电气连接点出现严重受潮、腐蚀现象。

建议 :配电箱各处孔洞应用阻燃性防火泥封堵严密。

问题5:箱变高压室SF6环网柜气压偏低(已靠近红色低气压区域或处于红色低气压区域),影响高压柜安全运行。

建议 :委托有资质的电力施工企业尽快查明原因,对设备进行维修或更换。

问题6:箱变低压出线柜大开关接小线。

额定电流63A/250A开关接2.5mm²、1.5mm²的照明或监控线缆,一旦出现线缆故障,开关无法起到保护作用(线缆被施工人员挖伤,烧断,但是开关没有动作跳闸)。

建议 :

▷ 根据实际负荷配置开关与电缆,每个开关对应一个出线回路;

▷ 运行中加强设备定期巡检,做好红外测温检查,及时发现设备运行安全隐患。

问题7:配电箱及充电堆接地不规范,接地扁铁与设备底座焊接接触面积不足。

不符合GB 50169《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3.4.2“接地体(线)的焊接应采用搭接焊,其搭接长度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1:扁钢应为其宽度的2倍(且至少3个棱边焊接)”的要求。

建议 :

▷ 重新焊接,接地线、接地极采用电弧焊连接时应采用搭接焊缝,其搭接长度应满足:扁钢应为其宽度的2倍且不得少于3个棱边焊接;

▷ 圆钢应为其直径的6倍;

▷ 圆钢与扁钢时,其长度应为圆钢直径的6倍。

问题8:绝缘手套、绝缘鞋老化破损严重,未送专业检测机构进行定期检测,缺少验电棒和接地线等绝缘安全工器具。

不符合GB 26860《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要求,绝缘安全工器具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不得超期使用。

建议 :

▷ 绝缘安全工器具应配置齐全、完好;

▷ 各种安全工器具均应按GB 26860规定的试验项目、周期和要求进行试验,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不得超期使用。

问题9:站点灭火器气压不足,灭火器无定期检查记录。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修订版)》第二章火灾预防第十六条中第二点“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要求。

 建议 :

▷ 及时对过期、失效的消防设施、器材进行更换;

▷ 每月对消防设施、器材进行检查和记录。

 问题10:运营企业没有提供站点高低压配电及充电设施巡检记录、漏电开关动作测试、站点接地电阻测试、箱变高低压配电设备定期试验等安全管理资料供现场查验。

不符合DB44∕T 2156-2019《公共场所(户内)用电设施建设及运行安全规程》第6.1.11条“用电设施运行维护应配备相关标准、规程以及设备台账、竣工图纸、设备厂家资料、验收记录、巡视记录、设备动作记录、缺陷和故障处理记录、试验记录、应急预案等管理资料”要求。

 建议 :

▷ 加强定期巡检与测试:运营企业应建立健全的巡检机制,高低压配电及充电设施定期巡检工作(每月一次),做好漏电开关定期动作试验(每月至少一次),接地电阻定期试验(每年至少一次),确保设备的稳定运行。

▷ 规范配电设备试验周期:新投运设备运行满2年应进行首次预防性试验,往后每6年应至少进行1次预防性试验。

问题11:充电设施设备距10kv架空安全线距离不足

当充电设施设备与10kv架空线的安全距离不足时,工作人员或公众在接触这些设备时可能会遭受电击,导致人身伤害甚至死亡,还可能导致充电设施设备与架空线之间发生短路,导致火灾或爆炸等严重后果。同时近距离的架空线可能会对充电设备产生电磁干扰,,影响其正常运行。

建议:

▷ 重新规划充电设施设备的布局,确保其与10kv架空线之间的安全距离符合相关规定。具体来说,10KV电力线路与居民区及工矿企业地区的安全距离为6.5米;非居民区,但是有行人和车辆通过的安全距离为5.5米;交通困难地区的安全距离为4.5米;公路路面的安全距离7米;铁道轨顶的安全距离为7.5米。

▷ 加强绝缘测试:对充电设施设备的金属部分进行绝缘处理,确保其不会与架空线直接接触。

▷ 设置警示标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提醒工作人员和公众注意安全距离。

三.轻微安全隐患典型问题

问题1:箱变高压室进水;充电桩内部进水,设备内部存在较多积水。

建议 :检查设备进水、渗水原因,及时进行维护处理。

问题2:充电桩枪线脱落,充电枪枪头损坏、绝缘帽缺失,枪头锁止装置损坏失效。

不符合GB/T 20234-2015《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1部分:通用要求》第1部分中第6.2.3条“供电插头与车辆插头的外壳应将端子和充电电缆的端部完全封闭”要求。

 建议 :

▷ 固定枪缆绝缘层,避免枪缆外露,割伤电缆;

▷ 安排人员定时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对有问题的充电枪枪头进行更换或维修,以免发生触电、漏电等事故或造成车辆充电损坏故障。

 问题3:站点充电桩无安全警示标识或警示标识不齐全。

不符合DB44/T 2157—2019《公共场所(户外)用电设施建设及运行安全规程》第6.1.7条“用电设备应有清晰、完整、正确的标识和安全警示,应有日常维护人员有效联系方式及产权人信息,相关人员及信息变更应及时更换标识”要求。

 建议 :

▷ 严格遵循规范要求:立即按照DB44/T 2157—2019的相关条款,全面检查并张贴所有必要的安全警示标识,确保所有标识内容清晰、准确、完整。

▷ 增设关键警示牌 :在充电设备的显著位置,应特别增设“有电危险”“未成年人禁止操作”“充电期间,人车分离”警示牌及安全注意事项,对于位于室外的充电设备,还需额外增设“雷雨天气禁止操作”警示牌。

▷ DBJT 15-150-2018《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4.9.10

 问题4:站点未张贴“禁止非法改装的电动两轮车进入充电”标识。

建议 :在站点张贴告示,严禁非法改装的电动两轮车进入充电,并加强站内巡查监管。

问题5:场站充电设施区域积水

安全隐患:积水可能导致充电设施内部的电气部件受潮,进而引发短路、漏电等电气故障。同时积水区域石化,容易引发滑倒、摔伤等意外事故。

建议:

▷ 完善充电设施区域的排水系统,确保积水能够及时排除。定期检查排水设施的运行状态,即使清理堵塞物,保持排水畅通。

▷ 定期对充电设施进行电气安全检测,确保设施的绝缘电阻、接地电阻等电气参数符合此规定。在充电设施区域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提示公众注意积水风险。

网友:
还有几点:

1、设备故障与老化    充电桩在长时间使用后,电气部件可能出现老化和磨损,导致设备故障,例如接线端子松动、插头插座磨损等问题。如果没有定期的维护和检修,设备故障的风险将大幅增加。

2、用户操作不当 :充电桩厂家和品牌众多,使用方法也是各有不同。现场的使用说明书或操作指引不完善。用户在充电时未按照说明书正确连接充电桩和电动车,会增加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