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桩与充电堆的区别

楼主:
随着电动汽车普及,构建高效充电网络至关重要。充电堆和充电桩作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两种不同形式,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技术使命与应用场景,尽管它们常被误解为同一概念,但实际上它们在设计、功能及应用前景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各种类型的充电桩

▲华为充电堆

充电桩与充电堆的介绍

1、充电桩:

充电桩指的是带有充电枪及人机交互界面的充电设备,简单来说就是能充电的电气设备,充电桩是较小的充电单元,通常安装在公共场所如加油站、商场或居民小区内,它们直接与交流电网连接,并提供固定功率的充电服务。

充电桩可分为直流(又称:快充)充电桩和交流(又称:慢充)充电桩。直流充电桩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直接为动力电池充电;交流充电桩只提供电力输出,需连接车载充电机(OBC)方可实现充电。充电桩一般配备智能识别、计费管理、远程监控和安全保护等。

2、充电堆:

充电堆是一种大型电源集群,专门设计用于满足大规模充电需求,如大型停车场或企业,充电堆能够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并配置有多个充电模块可以同时为多辆电动车提供服务,它的设计旨在高效利用电源模块并合理分配充电功率,能够满足不同车型的充电需求,提高充电转换效率及设备利用率功能。

组成结构

1、充电桩的组成结构

充电桩的主体结构包括桩体、充电模块、显示屏、连接线缆、账务管理模块、安全保护装置等部分,这些部分的结构设计和质量直接影响充电桩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

2、充电堆的组成结构

充电堆主要由能量单元、充电控制器、监控系统、能量调度系统、通信系统、散热系统等部分组成。

工作原理

1、充电桩的工作原理

纯电动汽车充电的一般结构框图如下图所示。工作原理是:由三相电网输入交流电,经桥式不可控整流电路变成直流电,经LCR电路滤波后送到高频DC-DC功率变换器,功率变换器经过直直变换输出需要的直流电压,经输出滤波后为电动汽车蓄电池充电。充电可选择定电量、定时间、定金额、自动(充满为止)四种模式。

 ▲充电桩结构图

综上,充电桩的工作原理可以总结为利用电源、转化器和输出装置结合在一起,从而将电压由低变高,将高压转换成能提供电力供应的状态,最后实现给电动汽车充电。

2、充电堆的工作原理

充电堆主要由充电模块、监控模块、能量调度模块和通信模块组成,各模块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智能充电任务。监控模块实时监测电池模块的电压、电流和温度等参数,根据这些参数调整充电模块的输出,确保车端的电池模块的需求进行安全充电。通信模块与云端服务器连接,实现远程监控和管理,提高充电堆的智能化、数字化。

▲充电堆结构图

充电模块是新能源汽车直流充电设备的核心部件,主要作用是将电网中的交流电转换为可供电池充电的直流电,它也是充电桩产业中最有价值量的一环,成本占比约整个充电桩成本的50%。

关于充电模块,华为曾提到过“功率池化”的概念,也叫智能柔性充电堆,就是充电堆将充电站全部充电模块集中在一起,形成功率池,通过功率切换单元,能够根据不同电动车对电流、电压的需求,按需分配,提高充电效率,不再产生功率“浪费”的现象。

▲“功率池化”示意图

应用场景

1、充电桩的应用场景

通常安装在公共场所如加油站、商场或居民小区内

2、充电堆的应用场景

(1)高速路、港口、机场等重要人群密集流动快的区域

充电堆可以为电动汽车提供快速充电服务,解决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焦虑问题,充5分钟跑200公里。

(2)商业地带

充电堆在网约车、城市周边公共充电可以充分发挥智能充电的作用,可快、可慢、根据实际需求自行选择。

(3)其他应用场景

充电堆还可以应用于商业地带、居住小区等,可以用小功率堆实现轮充、有序充电等,还可以结合储能实现光储充一体。

充电桩与充电堆两者都是电动汽车的充电设施,应用场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重复部分,但总的方向是充电桩适合个人用户或小规模场所,充电堆适合大型停车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大规模充电需求的区域。

网友:
下面我们将带大家看一下充电桩和充电堆的优缺点。总的来说,如果个人安装使用,由于车辆型号固定,推荐您使用充电桩。如果想要投建充电场站,以盈利为目的,我们推荐您安装充电堆。

充电桩

 ▲各种类型的充电桩

Part.1

充电桩的优点

(1)简单易用:充电桩考虑到许多个人用户的使用需求,因此充电桩的安装和使用相对简单,可以满足基本的充电需求。但在安装过程中需要涉及到电气安全、电源接入、地线连接等操作,建议还是寻找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员来操作。

(2)成本较低:相较于充电堆,充电桩的研发、生产成本较低,这些因素导致充电桩的单价相对较低,比较适合在停车场、住宅区等场所安装。

Part.2

充电桩的缺点

(1)兼容性差:充电桩的功率是固化的,无法满足不同车型的充电需求。当低功率需求的车辆接入高功率充电桩时,会导致电能的不必要浪费;反之,高功率车辆在低功率充电桩充电,则无法充分发挥其快速充电的潜力,充电时间显著延长。这种“一刀切”的充电方案限制了充电桩的广泛适用性和用户体验。

(2)适应性差:随着电池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动汽车正朝着高压平台不断发展,而由于充电桩功率固化,想要满足未来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只能重新投资,进行整桩的更换。

(3)效率较低:与充电堆相比,充电桩在充电效率上存在一定差距。这主要是由于充电堆通常采用更为先进的充电技术和优化算法,能够更高效地管理电能分配和传输过程,减少能量损耗。而充电桩由于设计、配置等方面的限制,往往无法达到充电堆那样的高效充电水平。

充电堆

▲华为充电堆

Part.1

充电堆的优点

(1)充电效率提升:通过优化充电模块的设计,提高充电效率,降低充电过程中的能量损耗。采用智能充电技术,根据车端电池的充电状态自动调整充电电流和电压,提高充电效率。

华为全液冷技术提高充电堆的散热性能。

(2)充电安全性增强:通过优化充电管理系统,实时监控电池状态,确保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的安全。改进充电技术,如采用全液冷静音模块、独立风道全静音模块无线充电技术,减少充电过程中的高噪音。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如安装烟雾报警器、温度传感器等,及时发现并处理充电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3)平滑扩展:随着电池充电倍率的提升,充电功率需求的增大,可柔性扩充功率,灵活配置超充快充设备以满足充电的需求;

(4)适应性强:充电堆可以配备多种规格的充电头,适用于各种不同型号的电动汽车。华为推出智能算法方案,协议常用常新,实现都能充、不挑车,避免出现车主已到站却充不上电的尴尬情况。

(5)占地面积小:充电堆采用模块化设计,组成灵活,占用场地面积小,可以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搭建充电站。

(6)安装便利:充电堆的安装比传统的硬性充电桩简单,华为的液冷主机支持带板带液运输,主机和充电终端都能够实现落地安装,无需在场站中进行组装工序,缩短建站工期,且可以灵活地调整电源单元的数量和位置。

Part.2

充电堆的缺点

(1)成本较高:充电堆的单价相对较高,不适合在普通住宅区等场所安装。在车辆充电需求大的场景比较适合使用充电堆,充电速度快、周转高,能够提升场站主的盈利能力,实现快速回本。

(3)需要专业人员在现场进行督导调试工作:由于充电堆的仪器比较精密,需要在建设与安装过程中由专业人员进行督导和开机调试工作。

尽管目前充电桩接口等标准已经统一,但是其“向上兼容”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进步,新能源汽车对于充电设施的需求也将不断提高,现在建成的充电桩是否适合未来的新能源汽车使用,也成为行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充电堆在充电时不用考虑充电倍率和电池容量等问题,可以根据电池所需功率自动匹配充电功率。未来,当电池能量密度提高,电池容量增加,充电堆依旧可以通过更换更高功率的充电模块来进行升级,因此也有效地解决了充电桩“向上兼容”的问题

总之,充电桩和充电堆各有优缺点,需要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进行选择。如果只是简单的充电需求,可以选择充电桩;如果需要高效、安全、可靠的充电方式,且适用于多种车型,可以选择充电堆。

网友:
实际上看来就是面对的群体不一样,充电堆相当于一个集群

网友:
在新能源车大发展的今天,最需要的就是充电桩,为以后技术储备跟上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