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四合一电调同时控制八个电机的做法

楼主:
       最近尝试用一个四合一电调来控制八个电机,可以飞起来,不过会出现电机停转或者停转电机冒烟,初步判断是电流分配不均导致电机电流增大,热量太高和电机漆包线燃烧冒烟,不知道判段的对不对。

       有没有做过类似于这种的无人机同行来评论一下。

网友:
还真没接触过无人机,调无人机得注意安全呀。

网友:
一个电调一个电机,哪有你这样做的。接两个电机肯定坏呀。无刷电机想要转起来,转子位置至关重要,接两个电机导致电调对转子位置的采集出现问题,坏不是正常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