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学习的数学——使用Python语言》线性代数

楼主:
线性代数关注的是线性方程组的问题。在线性方程组中,各变量的最高次幂为1 。然而,就我们的学习目的而言,我们关注的线性代数是多维数学对象(如向量和矩阵)的计算问题。这是线性代数在深度学习中的典型用途,也是在深度学习的算法实现中对数据进行运算的核心。由于关注点不同作者会抛开大量酷炫的数学内容。

在这章中作者介绍深度学习中不同类型的对,具体包括标量,向量,矩阵和张量。这些对象其实都是不同阶数的张量。本章将从数学和符号的角度讨论张量,然后使用NumPy对它们进行实验。NumPy明显是为了给Python添加多维数组而设计的。NumPy虽然不完美,但它可以很好的模拟本章需要使用的数学对象。

numpy就一个数据结构:ndarray ,但变化多端。。。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标量:

这个名词理解,标量就是一个数字,比如7、42或PI。在表达式中,x表示标量,也就是不带任何样式的变量记号。对于计算机来说,标量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值变量:

>>> s = 66
>>> s
>>>

网友:
向量:

向量是由数字构的一维数组。在数学上,向量有水平和垂直两种列式方法。如果是水列式,那么就一个行向量。

x=[x0,x1,x2]

其中x是由3个元素构成的行向量。

在数学上,我们通常将向量表示为列向量y=\binom{y0}{y1}

y,为二维向量。

在代码中,我们通常使用一维数组来表示向量

>>> import numpy as np

>>> x = np.array([1,2,3])
>>> print(x)
[1 2 3]
>>> print(x.reshape((3,1)))
[[1]
 [2]
 [3]]
>>>

上述代码中通过调用reshape函数,将一个三元行向量转换成了列向量。

向量中的成员通常表示向量在一组坐标系中沿各个坐标轴的长度。例如,一个三元向量可以表示三维空间中的一个点。在这个三元向量中,x是沿X轴的长度,y是沿y轴的长度,z是沿z轴的长度,这就是笛卡儿坐标系用于唯一地表示整个三维空间中所有的点,比如:

x=(x,y,z)

然后,在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领域,向量的各个成同之间通常没有严格的几何位置关系。它们用来表示特征,也就是描述样本特性的某些量。模型需要通过这些量来得到有用的输出,如分类标签或回归值。尽管如此,用来表特征向量(特征的集合)的特征有时也是有几何含义的。例如,一些机器学习算法(如k近邻算法)会把特征解读为几何空间中的坐标。

在深度学习中,问题的特征空间是指由所有可能的输入构成的集合。提供给模型的训练样本需要能够有效地表示模型在使用阶段的特征空间。从这个角度讲,特征向量就是n维空间的一个点,n等于特征向量中特征的数量。

网友:
矩阵:

矩阵是由数字构成的二维数组。

A=\begin{bmatrix} a00 & a01 &a02 \\ a10& a11 & a12 \end{bmatrix}

在矩阵A中,各元素所处的行数和列数为下标。矩阵A包含2行3列,因而它被称为2*3的矩阵。其中,2*3就是矩阵A的阶数。注意,数组的下标是从0开始的。矩阵在代码中是二维数组表示的:

>>> a = np.array([[1,2,3],[4,5,6]])
>>> print(a)
[[1 2 3]
 [4 5 6]]
>>>

网友A:
numpy就一个数据结构:ndarray ,但变化多端。。。

根本学不完呀,学不完!以前做报表时用过,还没有想到可以做向量、张量。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numpy就一个数据结构:ndarray ,但变化多端。。。

根本学不完呀,学不完!以前做报表时用过,还没有想到可以做向量、张量。

网友:
投影:

将一个向量投影到另一个向量上,就是计算前者在后面的方向上有多少分量。向量a在向b的投影为:

proj_{b}a = \frac{a.b}{\left \| b \right \|^{2}}b

下图解释了二维向量投影的几何含义。

  投影的过程就是找出向量a在向量b方向上的分量。注意向量a在向量b上的投影不同于向量b在向量a上的投影。

由于投影公式的分子是内积,因此如果两个向量相互正交,那么其中一个向量在另一个向时的投影为0.换言之,前者在后面方向上没有分量,请结合x轴和y轴思考一下,我们使用笛卡儿坐标系的原因就是二维空间中的两个坐标或者三维空间中的三个坐标之间互相正交,任何一个坐标在其他坐标方向上的分量都是0,这使得我们能够从原点到任何一点的向量来表示该点的位置。使用代码实现投影如下例:

  • >>> import numpy as np
  • >>> a = np.array([1,1])
  • >>> b = np.array([1,0])
  • >>> p = (np.dot(a,b)/np.dot(b,b))*b
  • >>> print(p)
  • [1. 0.]
  • >>> c = np.array([-1,1])
  • >>> p = (np.dot(c,b)/np.dot(b,b))*b
  • >>> print(p)
  • [-1. -0.]

在第一个列子中,a指向x轴上方45度的方向,b指向x轴的正方向,因此我们预期a在b方向上的投影也应该指向x轴。第二个例子中,c指向x轴上90度+45度= 135度,因此我们预期c在b方向上的分量应该指向x轴的反方向。

网友:
外积:

两个向量的内积返回一个标量,两个向量的外积则返回一个矩阵。不同于内积的运算,外积运算不要要求两个向量有相同数量的元素。具体来说,将包含m个元素的向量a与包括n个元素的向量b做外积,结果为由向量a中的每一个元素与向量b中的每一个元素相乘后得到的矩阵。

  记号ab^{T}说明了向量外积的计算过程。请注意外积极符号ab^{T}与内积符号:a^{T}b的区别,但它们都假定a和b是列向量。关于外积,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表示符号,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这种矩阵相乘的形式已经足够方便,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外积的运用没有内积那么广泛。不过,我们有时还是能看到“\bigotimes”表示外识运算的情况。

NumPy提供了专门用于计算外识的函数np.outer:

  • >>> import numpy as np
  • >>> a = np.array([1,2,3,4])
  • >>> b = np.array([5,6,7,8])
  • >>> np.dot(a,b)
  • np.int64(70)
  • >>> np.outer(a,b)
  • array([[ 5, 6, 7, 8],
  • [10, 12, 14, 16],
  • [15, 18, 21, 24],
  • [20, 24, 28, 32]])

这里仍使用之前内积运算中用到的向量a和b。正如我们所料,np.do函数返回a.b的标量结果。np.outer函数则返回一个4*4的矩阵,其中每行分别是向量b依次与向量a中第个元素相乘的结果。因次,向量a中的每个元素都与向量b中的每个元素做了一次乘积。由两个向量的大小都是4,因此我们最得到一个4*4的矩阵。

在深度学习中,外积的这种输入的所有组合融合到一起的能力,经常被用在神经网络协同过滤和视觉问答系统中。在一些基于高级神经网络实现的推荐系统或基于图片的问答系统中,就会用到这些运算。在这些应用中,外积运算会出现对不同词嵌入进行混合的场景中。词嵌入是神经网络层产生的向量,例如在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中,Softmax层之前的最一个全连接层的输出就可以作为词嵌入。词嵌入层通常可以看视网络对输入学到的新的表征,或者视为将一个复杂的输入(如图像)映射到某低给空间。

网友:
叉积:

叉积是定义在三维空间中的。向量a和b叉积(矢量积)的结果是一个新的向量,这个向量垂直于包含向量a和b的平面。注意,这并不是说向量a和b是相互垂直的。叉积的定义如下:

a\times b=\left \| a \right \|\left \| b \right \|sin(\theta )

NumPy是通过np.cross函数实现叉积运算的

  • >>> import numpy as np
  • >>> a = np.array([1,0,0])
  • >>> b = np.array([0,1,0])
  • >>> print(np.cross(a,b))
  • [0 0 1]
  • >>> c = np.array([1,1,0])
  • >>> print(np.cross(a,c))
  • [0 0 1]
  • >>>

叉积已被广泛应用于物理学和其他科学领域,但由于叉积仅限于三维空间,因此叉积在深度学习领域的应用较少。尽管如此,你还是应该熟悉叉积,以免在阅读深度学习的相关文献时犯错。

讲完向量运算内容,现在让我们离开一维世界,走进深度学习领域最为重要的运类型-》矩阵乘法。

网友:
线性代数学习了许多的基础知识,下一步将学习矩阵乘法了,这个帖子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