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触觉 TITAN Core开发套件】环境状态检测与触觉报警提示

楼主:
在没有完全掌握以TITAN Core开发套件的硬件资源来感知环境状态的情况下,先借用ETEB-6001DPX-V1开发板的资源来检测环境的状态,并通过串口来发送指令以产生触感提示。

环境的状态信息比较多样,为此只对模拟类的信息加以处理,信息的感知则是通过相应的传感器来完成,进而输入到指定模拟信号通道来实现转换处理。

这里指定的信号源输入端为ADC0的模拟通道0,可由J2端口的SAR_A0引脚来连接,见图1所示。

本样例主要展示通过ADC0的虚拟通道0使用单端采样方式,获取模拟通道0的采样数据。

图1 通道0引脚

用于串行通讯的接口则是由端口J9的引脚1和引脚2来提供,见图2所示。

图2 串口使用引脚

有了前面的硬件准备工作,接下来就是软件的实现问题。

用于ADC初始化配置的函数为:

static void ADC_SingleSample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stInit;
    /* 复位ADC0,并开启该外设的时钟 */
    ADC_DeInit(ADC0);
    /* 校准ADC0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0);
    /* 初始化ADC */
    ADC_StructInit(&stInit);
    stInit.virtualChannelMask = ADC_VIRTUAL_CHANNEL0;
    stInit.workMode    = ADC_WORK_MODE_SINGLE;
    stInit.trigMode     = ADC_TRIGGER_MODE_CONTINUOUS;
    stInit.trigger       = ADC0_TRIGGER_SRPWM_ROW0_COL0;
    ADC_Init(ADC0, &stInit);
    /* 将模拟通道0映射到虚拟通道0 */
    ADC_ACRemapSingle(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ADC_ANALOG_CHANNEL0);
    /* 使能ADC */
    ADC_CoreEnable(ADC0);
    /* 使能虚拟通道 */
    ADC_VCEnable(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

实现模拟信号采集与处理的函数为:

void ADC_Test(void)
{
	   uint16_t u,V;
	   unsigned int ret=0;
       while (ADC_GetVCResultStatus(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 SET);
       ret = ADC_S16D2toUint(ADC_GetVCResult(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u=ret;

	   if((u<3000)&&(u>=2000))
	   {
		    printf("pulse 0.5 50 0.5;");
	   }
	   if((u<2000)&&(u>1000))
	   {
		    printf("tick 0.5 50 1.0;");
	   }
	   if((u<1000)&&(u>0))
	   {
			printf("vibrate 250 1 10 0.5 1;");
	   }
	   Write_Max7219(1,u%10);
       Write_Max7219(2,(u%100)/10);
	   Write_Max7219(3,(u%1000)/100);
       Write_Max7219(4,u/1000);
}

该函数的作用就是,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判别处理,并设置了多段不同的触觉反应处理,即针对不同的检测值发出不同的触觉提示以告知紧急的程度。

为便于直观的验证,还配置了相应的数码管来显示检测值,整体的测试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ART0_printf_init();
	EVB_LEDInit();
	Init_MAX7219();
    Write_Max7219(1,1);
    Write_Max7219(2,0);
    Write_Max7219(3,0);
    Write_Max7219(4,0);
    Write_Max7219(5,15);
    Write_Max7219(6,15);
    Write_Max7219(7,15);
    Write_Max7219(8,15);
	Test_ADC_Init();
    while (1)
	{
		  ADC_Test();
		  delay(600000);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测试效果如图3和图4所示。

其中图3是以火焰传感器来检测火情状况,火光越强,则检测数据值越低,发出的触摸提示就应越强烈。

用于是对模拟信号进行采集和处理,因此通过外接不同的模拟量传感器就可检测不同的外部整体,因此它具有很宽的应用范围,其通用性很强。

图3 火焰检测

图4  触觉提示指令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