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频率晶振靠的近会怎样

楼主:
当两个不同频率的晶振靠得很近时,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电磁干扰方面
1.频率牵引(pulling)现象: 晶振是一种压电晶体振荡器,它在工作时会产生一定频率的振荡信号。当两个晶振靠得很近时,它们之间的电磁场会相互影响。如果一个晶振的振荡强度足够大,其产生的电磁场可能会干扰另一个晶振的振荡频率。例如,一个高频晶振产生的较强的交变电磁场,会在另一个晶振的压电晶体上感应出额外的电荷,从而改变其振荡频率。这种现象在一些对频率精度要求极高的电路中是非常不利的,比如高精度的通信设备中的频率源。 - 以一个简单的类比来说,就好像两个相邻的音叉,当一个音叉强烈振动发出声音(相当于晶振产生振荡信号)时,另一个音叉可能会因为空气的振动而产生微弱的共鸣,从而改变自身的振动频率。

2.噪声增加:由于两个晶振的电磁场相互叠加和干扰,会在电路中引入额外的电磁噪声。这种噪声可能会影响到与晶振相关的电路模块的正常工作。例如,在一个包含模拟信号处理电路的系统中,晶振产生的噪声可能会耦合到模拟信号线上,使模拟信号的质量下降,导致信号失真或者信噪比降低。从频谱角度来看,这种噪声会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出现,干扰了原本较为纯净的晶振频率信号,使频谱变得杂乱。

3. 信号串扰:两个晶振的信号可能会相互串扰。一个晶振的输出信号可能会通过电磁耦合、电容耦合或者电感耦合等方式,进入到另一个晶振相关的电路路径中。比如,在印刷电路板(PCB)上,如果布线不合理,两个晶振的信号线距离过近,就会导致信号串扰。这种串扰可能会使接收端电路接收到错误的信号,从而导致系统出现错误的操作或者错误的判断。例如,在一个数字电路系统中,串扰信号可能会被误识别为有效的时钟信号或者数据信号,使系统的逻辑出现混乱。

二、机械振动方面(在某些对振动敏感的场景下)
微振动相互影响:
晶振的振荡本质上是一种机械振动(在压电晶体层面)。当两个晶振靠得很近时,它们的机械振动可能会相互影响。一个晶振的振动可能会通过电路板或者外壳等介质传递给另一个晶振,从而改变另一个晶振的振动特性。这种情况在一些对振动较为敏感的高精度测量仪器中尤为重要。例如,在高精度的原子钟等设备中,微小的振动干扰都可能会影响晶振的频率稳定性,进而影响整个设备的计时精度。

网友:
干扰共振,应该是频率高的把频率低的拉高吧

网友:
我好像没见过俩不同频率的晶振放在一块板子上,有什么设计会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