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T600Q芯片 的USB3.0设计,为什么连接PC后设备无法识别?

楼主:
一个基于FT600Q芯片 的USB3.0设计,进行高速传输,使用的是Micro usb3.0的接口,但是连接PC端口,显示无法识别该设备,请教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是接口的设计有问题吗?下面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
FTDI Chip 的 FT600Q 的参考设计

这个是本论坛的FT600Q设计的官方资料,里面有电路图,你对比一下原理图有没有错误。。

网友:
FT600Q有三处建议供参考

1、RESET_N没有对地接电容

2、1.0V没有按建议接4.7uF电容

3、VBUS没有分压(影响不大)

另外建议检查USB能否满足整个板子的供电要求

网友:
https://ftdichip.com/drivers/d3xx-drivers/

以上链接是ftdi官网的驱动,你下载驱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