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静电检测仪与卡西欧计算机

楼主:
稀奇古怪设备真多,今天拆这个静电检测,废弃物品找到的,据说是美国进口的。一起拆开研究下吧。看看工作原理。

外观上,红色标签内容为仪器精致,掉落设备将造成损坏并使保修失效。

屏幕左下一个KV/英寸接口,一个开关,中间一个hold按键,右边归零旋钮。左下角MKSlon系统,右下角静电场计,型号775。

尺寸不大,大概10几厘米高,6厘米宽。

背部一个纽扣,应该还带有一个外壳,标签,加利福尼亚州94502,模拟输出+/-1V,=+/-10kv,电源为9V碱性电池,生产日期2007/6,校准日期为07/06/29。

取下上盖,整块金属,右边两个应该是LED灯。

中间位置,这个不清楚什么元件。

取下后壳,一颗9V电池早已漏液。

拆下螺丝,打开后壳,原来底部纽扣是有连接线到设备的。

主板背面基本没有元件,全是走线图。

主板正面,一个插头,上方链接屏幕的。

其他元件也不多。

屏幕是用打胶固定,这都17年了,胶固定的还是很结实。元件不多,只有几个电阻电容,感觉背部应该有芯片。

其他细节,这个没看懂什么元件,5根排线连接。

正面的排线。

主板下方,开关,跟调零,旁边有两颗可调电位器。

芯片不多,只有三个,U9 丝印LMC662。资料查到德州仪器有这个662。

LMC662 CMOS 双运算放大器非常适合单电源供电。它的工作电压为 +5V 至 +15V,具有轨到轨输出摆幅以及包括接地的输入共模范围。过去困扰 CMOS 放大器的性能限制在这种设计中不再是问题。输入 Vos 漂移和宽带噪声以及实际负载(2 KQ 和 600Q)的电压增益均等于或优于广泛接受的双极等效器件。该芯片采用 TI 先进的双多晶硅栅极 CMOS 工艺制造。

U3的7660,查到是瑞萨的一颗电压转换器。。

CMOS 电压转换器 Intersil ICL7660 和 ICL7660A 是单片 CMOS 电源电路,与以前的设备相比,具有独特的性能优势。ICL7660 执行从正到负的电源电压转换,输入范围为 +1.5V 至 +10.0V,从而产生 -1.5V 至 -10.OV 的互补输出电压;ICL7660A 执行相同的转换,输入范围为 +1.5V 至 +12.OV,从而产生 -1.5V 至 -12.0V 的互补输出电压。电荷泵和电荷储存器功能仅需 2 个非关键外部电容器。ICL766O 和 ICL7660A 还可以连接起来用作电压倍增器,并在 +10V 输入下产生高达 +18.6V 的输出电压。芯片上包含一系列直流电源调节器、RC 振荡器、电压电平转换器和四个输出功率 MOS 开关。独特的逻辑元件可感应器件中最负的电压,并确保输出 N 沟道开关源极-衬底结点不正向偏置。这可确保无闩锁操作。当无负载时,振荡器在 5.OV 的输入电源电压下以 10kHZ 的标称频率振荡。可以通过在“OSC”端子上添加外部电容器来降低此频率,或者振荡器可以由外部时钟过载。可以将“LV”端子连接到 GROUND 以绕过内部串联稳压器并改善低压 (LV) 操作。在中高压(ICL7660 为 +3.5V 至 +10.0V,ICL7660A 为 +3.5V 至 +12.0V)下,LV 引脚保持浮动以防止器件闩锁。

U8还是一颗LMC662。

侧面看开关是,APEM的GH46 5.B5。

旋钮附近两颗W503多圈精密可调节电阻。

黑色100-6的一颗贴片钽电容。

屏幕部分,只有几颗电阻电容,还有一颗可调节的。

原理不清楚,是通过什么来检测静电的。有朋友知道的欢迎留言。

好像文章有点短。

接着来拆个卡西欧FX-580科学计算机,科学计算器,捡的,应该是没电了,屏幕有些老化,所以扔了。

按键部分基本通用,屏幕下方的MODE,哦开始还以为是灯呢。

整体还带保护壳,后面非常新,这么多年了,按键都没被磨损掉。

拆下后壳,是个不锈钢板,背面标识,使用6V供电,两颗3V的2032纽扣电池。底部还有一层外壳,先拆电池。

取下两颗2032,继续拆。

后壳取下来,硅胶导电按键,一体的。

取下主板,还真有芯片呢,记得以前的计算器都是牛屎芯片。这个芯片布局真不错,左右上方的排线直接连接到屏幕。

电池的底部还做了绝缘层。

芯片丝印HD61747B40

芯片是 HD61747B40,这是一个由 Hitachi(现为瑞萨电子的一部分)制造的液晶显示控制器或驱动芯片,常用于控制字符和图形LCD面板。这类芯片通常出现在老式电子设备中,比如工业仪表、家用电器或嵌入式系统中,用于驱动小型单色显示屏。

具体功能包括:管理显示数据存储(通常是内置显示RAM)。

生成必要的驱动信号控制LCD面板。

支持字符显示或简单的图形显示。

缺少元件的这个位置接到旁边开关上,通过开关导通,开关机。

屏幕调节亮度的也是连接到该芯片上,另一个引脚应该连接到电容了。

按键部分,都这种两层的导电层。通过按压来实现通电。

找了两颗纽扣电池,安装后,可以看到,屏幕显示正常,只不过屏幕很多黑点,时间太久了,老化造成的,屏幕左边的开关,设计的不错,手动开关,时间有延时,应该多久之后就会关机。

就是这么一款老卡西欧计算机,某宝上没找到这个型号,可能太老了吧。有喜欢研究的朋友一起讨论下。

网友:
半夜发文,沙发自己做,欢迎各位加入。祝大家来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A:
挺好的拆解,,这2个东西都是很老的东西,制造工艺也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拆解,,这2个东西都是很老的东西,制造工艺也不是很高。。

是的是的

网友B:
静电检测仪能检测瞬时高压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电检测仪能检测瞬时高压值吗?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是检测设备的静电吧,瞬间静电估计捕捉不到

网友C:
卡西欧那个,标注为 Calculator,和 Computer 英文就不一样。通常 Calculator 译为计算器,Computer 译为计算机。

网友:
喜欢老电子产品那种古老的美感,时代的印迹,拆解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西欧那个,标注为 Calculator,和 Computer 英文就不一样。通常 Calculator 译为计算器,Computer 译为计 ...

我都没发现,厉害

网友:
我拆过一个fx3600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D:
还是佩服老外,啥产品都能有,也是他们以前工业能力强大呀,我们还要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佩服老外,啥产品都能有,也是他们以前工业能力强大呀,我们还要努力

人家20年前就开始研究12寸晶圆,我们怎么追

网友:
之前的老物件还是很经典的。现在的东西由于科技的进步,都已做集成化,降低了许多设计制造难度。